请问各位齿轮要加润滑油吗,如果要加的话,加什么油?

楼主(2006-08-12):
请问各位齿轮要加润滑油吗,如果要加的话,加什么油?

网友:
同问...............

齿轮是暴露在外的,并且是塑料的.不加油怕,磨损快.加油又怕灰尘有影响

楼主:
我有答案了,还是加点黄油,因为我的35#玩了两天,起落几十次.两天时间就要换冠齿了.玩35#的注意了.加点黄油吧.今天买了三个金属齿轮要25元啊!!也太贵了吧.

网友A:
电直的齿轮组是裸露在外的,并且是高速旋转的,实践证明高速旋转的齿轮组会将润滑油甩得干干净净,加了=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直的齿轮组是裸露在外的,并且是高速旋转的,实践证明高速旋转的齿轮组会将润滑油甩得干干净净,加了=没加。

经常加加嘛,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的齿轮组是裸露在外的,并且是高速旋转的,实践证明高速旋转的齿轮组会将润滑油甩得干干净净,加了=没加。

是的齿轮转速很高,达到几万转,但是加黄油是有用的,加机油就一下都没了.

网友:
绿油不更好,飞一次加一次,保证甩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