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速钟摆

楼主(2006-08-12):
看见ALAN每次都会玩一招快速钟摆,那切风的声音很有气势,但在模拟器上练习,始终不得要领,请指教!

网友:
要好强的动力才行。

楼主:
模拟器上我也调整过动力啊!好象ALAN的快速钟摆并不是90度,大概只有4-50度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要把正负的曲线调的陡些。

网友A:
我可以玩出这个动作:)
(模拟器)
我的idle2是这样设置的
pitch: 0 0 50 100 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玩出这个动作:)
(模拟器)
我的idle2是这样设置的
pitch: 0 0 50 100 100

这样的螺距能够说明什么呢?....没有动力任何的调整都是徒劳.

楼主:
有谁能指教一下!关键是我太钟爱快速钟摆,有气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螺距能够说明什么呢?....没有动力任何的调整都是徒劳.

建议你设置成这样感觉一下

说明一下,我用的xtr模型是雷虎50v2tuning se,转速控制关掉

快速钟摆说白了就是对动力(螺距)的控制,俯仰(副翼)动作幅度很小(副翼钟摆)

能找到快速推拉机身的动力感觉和找到正反悬停点才能玩出这个动作

并不是模型动力不足的问题,以我的经验,机器调得太暴力反而控制不好

以上全是模拟器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B:
按我自己的实际飞行设置:
我自己用9X螺距七点曲线,第一点负9度、中间点0度、第七点正9度螺距曲线是一条直线(要想调成直线必须对连杆进行调整)来飞行雷虎50和450SE。按你说的我自己看从最小螺距到最大螺距之间的变化只需要3个点,变化得如此快的螺距怎么和油门曲线来配合以达到最佳的动力呢?还有,“俯仰(副翼)动作幅度很小(副翼钟摆)能找到快速推拉机身的动力感觉和找到正反悬停点才能玩出这个动作”这种说法我认为是绝对错误的。先说动力很暴力的情况。在实际钟摆动作中没有准确的ELE和油门之间的配合是做不出来的,ELE的动作量会很大。有时侯几乎是全杆量。只给螺距不给升降或是给的很少飞机会出现正飞后退航线和倒飞后退航线。动力不足时,飞机只会掉高度,那就不用谈什么动作了。要想做出漂亮的钟摆首先要保证飞机的动力,再来讲究升降和油门的配合。大概的步骤是:给全油门,这时拉杆飞机会向后拍过来,到了一定的程度(角度自己看着办)给负螺距,负螺距不能给全(给全负螺距会消耗大量的转速)使飞机在某一刻保持停留,这时候再继续给全负螺距,飞机向外拍出去同时推升降。动作要大,不然飞机会变成倒飞后退航线或者掉高度。当压住飞机后再给正螺距,也不能给全保持飞机在顷刻间的停留,再给全油门又将飞机拉回来。如此反复。。。上面说的也许不全但大概的步骤是这样,说直了要做这个动作就是油门和升降的配合。用雷虎50和450SE很难做到快速。用90飞机就可以很完美,因为90飞机动力储备很大飞机几乎可以竖立。欢迎拍砖。还有在模拟器里很多数据是很理想化的,我自己在模拟器里完成一套动作后再上真机发现几乎是两马事。所以模拟器只能给你条件反射,要上真机还是要靠自己摸索。还有反复的炸机才能从实际中总结出经验。飞飞机是这样的,越炸胆子越大,胆子越大飞的时候越放松动作就越容易出来。不好意思晚上多喝了几杯,说的不对请指正。欢迎探讨。

网友:
对于 讨论操控心得的帖子一定要顶,现在论坛最需要的是这样的帖子!!

现在大家在450的机体及设备的使用调整方面都已经有很高的水平.
解决的了 飞机本身的问题后,大家需要 对飞机操控及飞行物理问题多讨论讨论啦.

网友:
浩然兄写得真不错,快速钟摆一要靠充沛的动力,二要靠Pitch与俯仰操纵的精确配合,单纯调陡Pitch曲线,只会发现大浆转速急剧下降,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动作....

网友:
我提出的是针对模拟器的:)
在实机上我还没有练出这个动作
我也感觉到实机上的油门或者螺距不会有模拟器中那么细腻
如果用实机的动作来讨论,那我基本不能参加,呵呵

由于模拟器中雷虎50se的确动力恰恰能做钟摆,所以我把螺距曲线调陡峭,方便完成动作
用我这个曲线,我可以用50se做出几乎所有90机能做的3D动作
这都要感谢模拟器中的理想模型,实际中我的机器还在调试,根本没做过这个动作
我的450用我那个陡峭的曲线,机器就是跳上跳下的,呵呵,所以我说调得太暴力反而控制不好

我看浩然写的操作过程肯定是实机练出来的,感觉和我在模拟器练得差不多:)
我们只是对同样的操作有两种说法,不知道其他看了的人兄弟们是不是有相同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自己的实际飞行设置:
我自己用9X螺距七点曲线,第一点负9度、中间点0度、第七点正9度螺距曲线是一条直线(要想调成直线必须对连杆进行调整)来飞行雷虎50和450SE。按你说的我自己看从最小螺距到最大螺距之间的 ...

你是越喝越清醒啊!
虽然我没有飞过这动作,但过大的PITCH变化只能另转速下跌过快而失去动力.
先是快速加油门和升降,到一定速度后,过了12点方向后开始加负螺距,可以稍微给慢一点,等惯性消除停顿后,转速也达到了然后急速加负PITCH油门和ELE配合.
动作配合好的话可以晚点给负PITCH,动作更漂亮,太早给就做不出来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分析,实际要根据电池的放电能力而定.如何保持转速不下跌过多是做这个动作的关键.

网友:
再说一下:)
我练的是尾朝下,机身在垂直方向小于正负45度情况下的钟摆
这种动作,俯仰方向舵量的确很小,基本上就是油门(螺距)拉着机身前后动作
还可以保证尾巴基本指向圆心,动作出来比较好看

而且这样还可以摆得很快,呵呵
其实螺距曲线调陡不是增大螺距,各位大大别混淆着说
曲线陡峭后,手上动作可以慢下来,幅度也可以小下来
也有益于精确,各位说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列,细细

网友:
好好好,我觉得点到很精华的部分了
浩然,你谁也没得罪阿,应该给你加分:)

网友:
还有在模拟器里很多数据是很理想化的,我自己在模拟器里完成一套动作后再上真机发现几乎是两马事。浩然说的不错,鼓掌!!!飞飞机真的是一种很细腻的东西,别人在怎么说也没用,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变成自己的手感才行!

楼主:
我这几天一直在按各位的意见在练习,的确大的螺距变化会造成严重的动力下降,关键还是基本功没练习好!

继续练习模拟器!

还有啊,现在5IMX好象关于这类技术讨论越来越少了!

大家要多发问多讨论,这才有乐趣啊!

楼主:
还有,浩然说了很多,仔细一想的确是很有道理,就象浩然说高手在剧烈3D的动作切换之间都有停顿,现在在仔细看录象,的确是这样。

楼主:
在模拟器里练习钟摆(尾向下)时,总是掉高度!是什么问题?

网友:
xtr还是g2/3
你用什么模型?
我可以录一段xtr录像给你尝考
真机早上炸了,还是干扰没解决干净,唉

楼主:
偶练习的是XTR,练习鸡是450SE

偶的MAIL:austin33@smmail.cn

Thanks!!

网友:
录像发给你了,看了继续讨论:)

楼主:
录象看过了,飞得好!不过偶看头衔虽然是蛮高的,其实还是菜鸟一大只!

还是要请教各位!在做TSHH的那种尾下的钟摆要注意点什么?我经常会偏!

还有,我看ALAN的录象里的侧身钟摆的速度要快很多!能分析一下操作手法吗?

网友A:
侧身快速钟摆我还没练出来,呵呵
如果你是日本手,那偏就是因为推拉油门的时候副翼被干扰了:)
美国手推拉俯仰也可能会干扰副翼,但是由于俯仰动作没有油门大
所以不明显

建议是改成大拇指和食指两个手指捏操纵杆,会克服大部分操作互相干扰问题
当然要完全不干扰还是要靠勤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侧身快速钟摆我还没练出来,呵呵
如果你是日本手,那偏就是因为推拉油门的时候副翼被干扰了:)
美国手推拉俯仰也可能会干扰副翼,但是由于副翼动作没有油门大
所以不明显

建议是改成大拇指和食指两个手指捏 ...

看来用拇指按着玩不是很好啊。

网友:
模拟器试验了一下,还挺困难,其实俯仰的动作很小,但油门的动作很大,速度慢就变倒飞了.配合很有讲究,继续练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用拇指按着玩不是很好啊。

这跟练乐器有点像:)
架势要到位

不过N多牛人就两个拇指搞定,当然两个指头捏着肯定会稳当些

网友:
我也觉得架势要到位,我就是两个拇指,一直要改过来,唉

网友:
如果手小,2个拇指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