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翼龙不会装(电子部分)

楼主(2006-08-12):
我的翼龙进水,拆时忘记看
舵机
、电调和接收是如何连接的了,请各位帮帮忙!
舵机的线是黑、红、白,电调的线是黑、红、兰,和接受连接的方向怎样?谢谢!!!

网友A:
是三通的吗?根据我的机子看,从晶体算起,第一通道接控制左右的舵机,第二通道接控制上下的舵机,第三通道接电调。
舵机电调的方向都是接头金属部分面向晶体。

网友B:
不行的话!就反过来接!反正烧不了

网友C:
接收机最靠里面一针是对着舵机白线,各通道自己试一下就OK

楼主:
是三通的,谢谢!

网友D:
插上电,多试几次就成了

网友E(2007-01-25):
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F:
我的翼龙我也是不会接线,后来我就拿电调的接头乱接,后来冒烟了,现在还不知道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