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螺距的板牙?

楼主(2006-08-12):
我想加工几条大螺距的丝杠,2.5或3mm螺距、直径15左右和20mm左右的,问了我们这卖工具的都说没有大螺距的,只有标准的,我想知道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板牙还是我们这没有?

网友:
米制螺纹(M3-M52)
粗牙2.5螺距,直径为18,20,22
粗牙3.0螺距,直径为24,27

网友:
用车床挑吧,质量可能比板牙好

网友:
楼主打算加工三角螺纹的丝杠嘛?
三角螺纹肯定比梯形好价格,但是我非常想知道三角螺纹做丝杠到底咋样?

楼主:
2楼的朋友谢谢你,你说的板牙哪有卖的,能否帮我按你说的那2.5的3个规格一样买3个。要是有对应的丝锥也一样买3个。

我的email: lzqwq@yeah.net

我只知道这样做丝杠便宜,阻力比梯形丝杠小,其他优点也不知道,好像承担的力矩不如梯形丝杠大。

网友:
没必要自己做,有卖成品18-24的螺丝杆,要比你自己做质量好的多价格也不鬼。螺母是标准件到处可以买到。

网友:
回楼主:

我的参数是摘的手册上的。
淘宝网上公英制,粗细牙的都有,16,18,20也有。
可以试一试。

楼主:
谢谢!
回6楼的朋友,标准丝杠螺距太小,如果用来做雕刻机速度太慢,雕刻的时候等得太烦人了。
其实2.5的螺距都小,要是能5mm就好了,但是5的螺距如果是三角丝的话可能得很粗,又不适合作小雕刻机了。
买滚珠丝杠又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6楼的朋友,标准丝杠螺距太小,如果用来做雕刻机速度太慢,雕刻的时候等得太烦人了。
其实2.5的螺距都小,要是能5mm就好了,但是5的螺距如果是三角丝的话可能得很粗,又不适合作小雕刻机了。
买滚珠丝 ...

螺距越大,升角越大,需用扭矩越大,看你电机够不够用。可以用多头螺纹,这样就不用很粗的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