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看看你们喜欢怎样的充电器??(此贴可以多选)

楼主(2006-08-12):
麻烦你们投下喜欢的几票!谢谢!
将为大家量身定做个充电器!!
多选投票, 共有 97 人参与投票
15.49% (90)
12.91% (75)
4.13% (24)
9.29% (54)
7.75% (45)
1.03% (6)
2.41% (14)
19.79% (115)
9.64% (56)
3.79% (22)
1.89% (11)
11.88% (69)

网友:
顶,希望楼主早日做出来,质量第一,价格也便宜,造福模友.

网友:
就是你做的那个6路!输入电压交流85-230V,截止电压4.13-4.2可调. 电流也可调500MA~1.5A就好了

楼主:
谢谢前辈的宝贵意见!!
如果加入单片机和LCD显示那成本将大增!我希望的是,包括我自己希望它更便宜更实用!!这就是DIY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宝贵意见!!
如果加入单片机和LCD显示那成本将大增!我希望的是,包括我自己希望它更便宜更实用!!这就是DIY的原因!!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
很多人要求能6路,无非是想充2组电池。
.
为什么不搞多路复用呢?4组电池轮流充电,不断的轮流检测各组电池电压,如果还没到截至电池,用保持器保持已有的充电电压,电流小了提高电压,电压到了保持电压。   这样就可以最简单的成本同时充4组电池。
或者来个更简单更便宜的,充电器上4组插头,第一组满了,跳到2组,再跳到3、4组,很简单。
再不行来个更简单的,定时,3个小时一跳,一个晚上睡一觉4组电池满了。这样使用上会很方便。
.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个人还是喜欢带LCD显示的,我买了DN就是看中能显示每节电压,那节电池快不行了,一眼就看出来了,非常好用。
建议楼主作充电器时,留出接口,能采集电压和电流就行了。
将来可以作个LCD显示模块,插在这个接口上就可以了,满足象我这种宁愿多花200块买个能显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
很多人要求能6路,无非是想充2组电池。
.
为什么不搞多路复用呢?4组电池轮流充电,不断的轮流检测各组电池电压,如果还没到截至电池,用保持器保持已有的充电电压,电流小了提高电压,电压到了保 ...

好建议。。。。。我一直想找这样的充电器然后晚上充电。这样省时间啊。
不用每次都等几个小时,还要自己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宝贵意见!!
如果加入单片机和LCD显示那成本将大增!我希望的是,包括我自己希望它更便宜更实用!!这就是DIY的原因!!

同意这个思路。想想LCD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呢?

网友:
如果用数码管呢?

网友(2006-09-19):
这个方法我门早在用了,加一个计时器,设置好3小时一跳,一觉醒来4组电池已经充好了,呵呵....

网友:
我需要22.2v 6S充电的充电器,充电电流要能达到4A

网友:
要有平衡充功能,但同时电压可调节,而且精确……也是我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网友:
能自动转换多组电池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3是多少钱一个?
做一个6路的,最大4A充电电流的,可设置充电电流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2V的,可以计算充入电量的,带计算机接口的,可以分析电池性能的,12V电源供电的。

网友:
快点啊,我刚买了两块锂电池,没有充电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充电器,
请朋友们推荐几款。谢谢了。
哦,我想买休斯300的那一款,但是太贵了。

网友(2006-10-26):
还有价格要便宜!

网友:
我的充電器快出來了,只用性能說話

楼主(2006-12-30):
楼上的建议不错!!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网友(2007-11-04):
用质量好的原件~

网友C(2008-08-14):
这个产品开发出来了吗??

网友D(2008-10-23):
原帖由
vickzhou
于 2008-8-14 17:41 发表
这个产品开发出来了吗??
上市多时了,UN-A3

网友E:
实用就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