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g3后如何安装ppjoy 等软件?

楼主(2006-08-12):
我用天地飞6a,音频线,玩fms很顺畅。但安装了g3和ppjoy,,怎么设置啊?还要安装什么文件?查了半天论坛也不得要领。

网友(2006-09-11):
我帮你顶吧!!
对了! 你玩FMS ,你用哪个 winmm.dll 的啊?!! JR 吗??

网友(2006-10-12):
可以參照..http://www.tti-us.com/sim/picjoy.html的設定

我是使用小黃五動的.
設定如下:
1.PPJOY對應:
Axis1: X Axis
Axis2: Wheel
Axis3: Slider
Axis4: Z Rotaation
Axis5: Y Axis

2.設定完成後,請先到控制台校正搖桿.

3.EMU對應
X1:0
Y1:25
X2:20
Y2:9
Flaps:1
other : default
進入G3後,進行搖桿校正.
我在校正的時候會發生行程雖然百分之百,但卻無法按確定.
我是利用微調上上下下去欺騙他,才可以完成的.

4.解決行程不足的部分.
行程不夠玩起來超不爽的..
把 G3 的設定檔叫出來
針對以下調整.

[Control|InterLink Joystick (G2)|Any]
----Center0-3 是中立點...不準自己調看看囉.
Center0=17436
Center1=192
Center2=188
Center3=18280
Center4=127
Center5=127
Center6=127
Center7=127
Channel0=0
Channel1=2
Channel2=1
Channel3=3
Channel4=4
Channel5=5
Channel6=6
Channel7=7
Mapped=Yes
-----不夠的話將 Max 調小一點.Max0-2 ch 調 10 左右看看, Max3 要調蠻多的一次我調100
Max0=25593
Max1=219
Max2=213
Max3=26100
-----不夠的話將 Max 調小一點.Min0-2 ch 調 10 左右看看, Min3 要調蠻多的一次我調100
Min0=10264
Min1=159
Min2=158
Min3=11250

這樣就完美囉...還可以切熄火降落咧....爽..

附帶一提..
要是用原廠 G2 的搖桿
我測試出來的設定如下:
X1:0
Y1:8
X2:16
Y2:4
other : 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