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 CCPM设置问题总结

楼主(2006-08-12):
我的SJM入手两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调试,主要问题如下:
1、连杆长度没有参考依据,凭自己的想象和肉眼去判断若干个90度直角实在是有些困难
建议SJM说明书中除了标示最长的两根连杆长度数据外,也提供一下斜盘与舵机,十字盘与旋翼之间连杆的长度,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因为连杆长度误差太大而导致舵机摇臂始终无法在中点位置调整到与连杆垂直的情况

2、舵机连接方面虽然说明书上有张图,鄙人悟性不是太高,也勉强能够看得明白,但是在发射机设置CCPM的时候。无论选择哪一种CCPM类型,无论油门,副翼还有螺距连接2/3/6的哪一个通道(本人用RD6000 SUPER,副翼/油门/螺距分别对应到2/3/6通道),无论设置通道反向与否,最终副翼控制左右始终无法调整到与正常情况一致。这个问题恐怕需要高人来指导一下了,我看我暂时是悟不出来了。

3、发射机说明书看得太郁闷,全英文,虽然不认识的单词很少,毕竟没碰英语近4年了,有待慢慢适应。更可恨的是买的电调,陀螺仪居然也全都是英文。。。。彻底无语,还好本人英文底子不错。

最后发一下牢骚,既然SJM出厂的半完成机为啥不在关键部位都点上螺丝胶呢?通电测试的基本上每次都会掉螺丝或者螺帽,球头螺丝,螺帽。。。。搞得我不得不把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螺丝全部重新拆下来,点上螺丝胶,浪费太多功夫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累了。。。。

网友:
短信和帖子都发不出去。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在试试

网友:
可能是字太多了。我分段试试。

调试我也不是很懂。但可以保证飞起来。要我写我可能写的不好。怕你看不懂。如果你是ff9的就好了。我可以拍成图片。

如果你是福特巴的。ccpm设置成sr-3(120°)。两边的舵机一个是接1通。一个是6通。这两个随便那个1那个6都可以。可以互换。后面的那个是2通。电调接3通。陀螺接4通。感度线接5通。尾舵机接陀螺。电机接电调。这是电子设备的接法。

网友A:
ccpm的设置。你注意看看1。2。6。通的正反向。先不连接斜盘。设置1。2。6通的正反。对着机尾做到摇杆左就斜盘左。向右朝右。先前朝前。推油门1。2。6全部向上。如果设置好了。就可以来调螺距了。调整的时候千万不要接无刷电机。除非是试飞。调整的时候接无刷电机很危险。注意

网友:
CCPM的调整就是麻烦。上次帮人调个压拓450的,由于也是第一次调CCPM的,结果光3个舵机就花了我2,3个小时。还要调连杆长度,很麻烦。HDE的调整就很方便。

网友:
sjm的螺丝爱松是因为都是金属件的原因。

网友:
ccpm和hde的调节差不多。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的设置。你注意看看1。2。6。通的正反向。先不连接斜盘。设置1。2。6通的正反。对着机尾做到摇杆左就斜盘左。向右朝右。先前朝前。推油门1。2。6全部向上。如果设置好了。就可以来调螺距了。调整的时候千万不 ...

我的方法和你所说的基本一致
现在就是调整到最后只剩下副翼左右是反的,其他都正常
也许我应该试一下如你所说,斜盘前两个交换一下通道,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是没法再试了,发射机没电了,正在充电

网友:
恩。不行就交换一下。我在亚托上可以互换。在sjm上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http://www.yinyi300.com/UploadFile/2006626174419809.rar 説明书里的(连杆調節)有标注每根连杆的长度.説明是中文.

网友B:
我也感觉连杆部分说的不细,用什么样的球头扣说明不明显

楼主:
CCPM设置部分已经弄好,现在就得拆下连杆进行长度调整了
最累的部分
-_-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连杆部分说的不细,用什么样的球头扣说明不明显

有说明。只不过太分散了。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PM设置部分已经弄好,现在就得拆下连杆进行长度调整了
最累的部分
-_-b

请上QQ教我调CCPM?

楼主:
求助:
如图上红圈部位,在垂直方向上面有虚位,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双桨出现,我怎么调整也无法消除双桨,请问有谁能够指点我一下?
另外,平衡翼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应该是多少?还有那个配重的两个金属块的位置怎么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上QQ教我调CCPM?

我已经QQ加你了,我很菜的,只能互相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
如图上红圈部位,在垂直方向上面有虚位,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双桨出现,我怎么调整也无法消除双桨,请问有谁能够指点我一下?
另外,平衡翼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应该是多少?还有那个配重的两个金属块的位置怎么 ...

今天服务器可能有问题看不到图片。水平翼是0夹角。配重是分两边紧挨着副翼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我在尽可能的保证几个夹角都是90度的前提下
怎么调整连杆也无法消除双桨
表现为低速时一切正常,中速开始抖动非常厉害,双桨出现,桨尖大概有7mm的差异

有没有什么调整的经验可以供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