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解决接收机干扰问题后的450走线,供兄弟们参考

楼主(2006-08-12):
接收机包得很严实,用的是装芯片的防静电袋(老美装样片原装的:)
电机
的3根线紧紧绞在一起
舵机
线集中在一侧,并且绞在一起,用辉盛舵机那么短的线都不用延长:)
天线的绕法,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侧没有舵机线

楼主:
炸了,炸了,还是失控炸了,距离大概20~30米远
飞得蛮顺畅的N个后滚翻后,尾巴失控
分析:
1。怕,所以飞得很远很高才敢翻,距离如果近些可能就不会失控(但是一旦失控小命难保:)
2。电调到接收机那根线还是太长了,已经把电调挪到后方
这样离接收机更近,效果难说,要看试飞效果
兄弟们,有条件的一定要上pcm接收机

网友A:
上一个pcm接收应该比炸机的费用低吧

网友B:
天线这么绕遥控距离肯定会短的

楼主:
那应该怎么绕:)
我来试验一下

网友C:
还是换PCM的吧,另外,还要把天线尽量拉长吧.

网友D:
天线拉直,长一尺多点就够,多余的绕起来放一边去就行了。

网友E:
用PCM的吧,偶的天线没放开100M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樓主和版主加油!
看誰能找出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沒解決,用pcm接收,一但被干擾,那情況就更恐怖了!
關注中!

网友G:
没这么夸张的兄弟,这样子是不是太紧张了点啊~~~~~~~~~~`

楼主:
没辙阿,兄弟,ppm遇到金属机身和牛的老B电池就是这样的
我没这么包和绕之前,一块电池都飞不到就会整个失控
开始一直以为是电机和电调不匹配
现在这样处理了后,还可以飞idle2翻了,就是没有解决干净
拿以前idle我都切不了
切过去机器完全不听使唤

网友F:
你包成這樣還是會失控,那就表示問題重點不在那!
PPM的外在干擾情況只是抖一下又會恢復,而不是炸機!
所以你的干擾情況跟PPM或是PCM沒有關係!

楼主:
问题是我在做翻滚阿,尾巴甩一下:(,成自旋翻了
包接收机和延长天线是从接收机这端找问题
还可以从电机电调机身那头找根源,iceman就是这个思路
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这个方案再换成pcm接收机就能保证不出问题了
pcm接收机和ppm接收机在抗干扰能力上不在一个水平线
数字通信还是很有优势的,同样条件下ppm偶尔出问题,pcm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F:
你可以肯定,你这个方案再换成pcm接收机就能保证不出问题?
主要問題不處裡好,不管你用PPM/PCM接收,照樣出問題!
你的問題點就在你的照片裡!

楼主:
晕,你都看出来了,还不指明,快说
看来我这招激将法用得还行,呵呵
让我好好试验一下,要是灵那就造福兄弟们了:)

楼主:
难道是尾舵机和陀螺的线绕尾管?我先猜一个

网友H:
天线不该缠到碳纤的支撑架上的,

网友I:
天线不要缠绕,尽量拉直,可以把多余的线拉到垂直尾翼上.不要在导体上缠绕!!!你好象都是绕在碳纤棒上啊!

楼主:
恩,这个是可以试验一下,不用碳纤棒作支撑
不过这些都是悬空的
试验完了来报告结果

网友J:
我PPM飞大半年了,线随便乱走,也从没失控过,就是偶尔受干扰,抖一下.我看八成是电子设备不稳定吧!

网友G:
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换掉接受,我也用过几天这种接受,干扰太厉害了,为了自己的心脏,花这么点钱还是值的啊~~~~~~~~~

网友K:
楼主是猛男.
鉴定完毕

网友L:
很关心LZ用的是什么设备
乍一看真的感觉很严重呢
嘿嘿

网友M:
我的PCM没遇见过这老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