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尾翼问题求教

楼主(2006-08-12):
在此潜水多日,看过很多贴子后,终于下定决心在网上定了个雷鸟,今日到货,上电测试后,发现尾翼旋转很不顺,用手拨一下也就只转半圈,上电转动一分钟后尾
电机
就烫得不敢碰,请问这个尾翼的松紧能调吗?还有尾翼减速齿轮中间的金属环是不是一个轴承?我的这个金属环不是随着齿轮旋转而转的,所以不敢确定。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尾马达拆了,看看尾桨旋转是否顺畅,如果正常,那就是马达的问题。
注意马达的齿轮与尾动齿轮不能靠的太紧。
雷鸟的模友可以去看看置顶的《新手入门必读》,里面有详细的调试文章。

楼主:
谢谢两位,我马上去试

网友B:
齿轮别太紧了,
建议:多准备尾电机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