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3为什么还是无法使用,请教大家了

楼主(2006-08-13):
PPJOY安装好了, G3先安装387的,然后升级成430的。 PPJOY的设备也添加好了,但始终无法使用G3,出现如下提示. 我该怎么做?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主要就是下面的提示:
No Authorized InterLink found . Make sure your InterLink Plus is plugged in and try again.
好像是没安装他指定的设备是不是?

网友A:
那是你没有用破解文件启动
破解文件为RealFlight.G3.Dongle.Emulator-lz0.Incl.v4 30.rar,你把破解文件Emu.exe拷贝到g3安装目录,每次运行g3,必须要先运行Emu.exe,然后用它来启动g3

楼主:
十分感谢。 下载RealFlight.G3.Dongle.Emulator-lz0.Incl.v4 30.rar后可以启动G3了。 但是一进去就见飞机开始乱飞。 设置遥控器没反应。 我用音频线接声卡麦克风, PPJOY音频插件1.4检测没问题。 但怎么才能用到G3上呢?

网友B:
进入G3后,要在摇控器里的第一项勾选一下!

网友C:
仿真器只针对特定的版本,首先看看你下载的软件是不是和仿真器配套

网友D:
问楼主
什么地方下的G3?

楼主:
前几天用音频线,终于可以用了飞了,但感觉操控不是很灵活,难道是音频干扰大? 昨天搞了个并口, 昨天晚上终于安装成功,试了一下,感觉很好.仿真很真实,如果没这个,不知道要做多少KT板飞机给我摔啊!
回答下载地址:
ftp://202.96.112.29:5158/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model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用IE登陆有错, 可能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解决的最好办法是下载一个免费的FTP的软件,安装后,他可以自动解决你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