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业余条件下如何测量锂聚电池的内阻???

楼主(2006-08-13):
到手2个月的 3 组新电池,用了不到20个循环就放不出来电了,用柯达平衡冲到4.15V。2--3天飞一回,也不存在放坏的问题啊,用电量显示器也不存在过放电。  1/3 油门还能转,大油门就咳嗽:。充电十几分、有的电芯就满了,电也冲不进去。估计是个别电芯不良,所以想测一下电芯的内阻,把好的挑出来,重新组。那位模友有办法???手上只有万用表,谢谢。

网友:
万用表是不行的,要用专门的电池内阻测试仪或容量测试仪。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B:
有,网上有楼主要的东西卖,好像120块而已。
呵呵,可以侧内阻、容量。可以侧镍镉、镍氢、哩电

楼主:
有没有土办法啊!!手上只有万用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网上有楼主要的东西卖,好像120块而已。
呵呵,可以侧内阻、容量。可以侧镍镉、镍氢、哩电

请问是个甚麽东西??可测内阻,请给个链接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池???

不便公开请见谅。已短信。

网友:
电源内阻的测试,好像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吧?高中的物理上也曾教授过了啊?!

用两块万用表和一个负载,测试电池在两种不同情况(空载和带载)的电池端电压和带载时的电流,就可计算出来。

只是由于锂电的内阻小,测量电池端电压,需要测量精度比较高的数字玩用表,否则测量误差会大。

网友:
贴网址不算广告吧?怕呗封id,呵呵。
测量内阻的确如此,中学物理知识。测容量则是电流与时间的积分

网友:
http://www.zz-dm.com/commodity/d ... me=dmcp&id=1517

特地跟斑竹声名啊,偶不是广告

网友(2006-10-26):
回复 网友C:

怎么计算呢?

网友:
可以测电池的短路电流,这种方法很精确,不过测完后电池可能没用了

网友:
充满后接个50W的汽车大灯,测一下电流,然后监测电池电压到认为放电终止的电压,记下时间可以大致估算容量.不过看楼主说的,用平衡充充到4.15V估计是还没充满,别看后面只有0.05V电压,充进去的电量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