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JM尾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13):
我发现SJM的尾有时会很难推,但转动一下大桨后就又容易推了,好像在不同的角度所需的推力有所不同,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大奖转到某些角度时很好推很轻就可以推得动,但有些角度就很紧推不动,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吗?

另外原配电机的KV值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理?????????????????

网友A:
昨天急。被儿子关了电脑出去玩去了。你的那种情况应该就是尾轴弯了。至于原配的无刷是多少kv。我也不清楚。应该在32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急。被儿子关了电脑出去玩去了。你的那种情况应该就是尾轴弯了。至于原配的无刷是多少kv。我也不清楚。应该在3200以上。

我拆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尾轴没有曲,我想一会上一段录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那里的问题我真的不明为什么会这样,另请问那里有可以上传录像的空间???

请SJM说一下那个电机是多少KV的,说明书上有工式算主桨转速的 ,但就是没有KV值,所以也不知用那个齿轮

网友B:
原厂电机有2种1.3600kv 2.3950kv.

另外尾变距的问题可否mail清楚的照片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电机有2种1.3600kv 2.3950kv.

另外尾变距的问题可否mail清楚的照片给我

因为尾变距那里我也不知如何用照片讲明,我还是一会给发个录像的连接在这里吧

网友:
我可能知道你说的情况了。是不是在尾推打到头或者拉到头的时候。尾翼转动的时候。力量不一样。转动不顺划。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尾翼在转到的时候。这个红圈的地方会有轻微动。尾推拉到头或者推到头在转动尾翼的时候。在一圈里面总有个点是不顺划的。我想可能是轴上的铜套不同心。铜套的间隙也过大。

网友:
lym0610 的问题你在看看这地方(绿圈)的球头扣是不是平的。在不行。就把这个球头扣退出球头。分别推动尾摇臂和尾推。看到底是那个卡。在不行就断开黄色圈中间的2个螺丝。在分别试试。一步一步的排除。还有。如果装配的时候螺丝胶上多了也有可能卡。

楼主:
回上面HYX6688的问题,
1.你红圈的地方我没有上下跳动,我的不是在两这不顺的,而是如果在转到会卡的角度时,是在中间也卡,不只是在两边
2.(绿圈)的球头扣不是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上面HYX6688的问题,
1.你红圈的地方我没有上下跳动,我的不是在两这不顺的,而是如果在转到会卡的角度时,是在中间也卡,不只是在两边
2.(绿圈)的球头扣不是平的。

上面是我刚刚发现的问题。不影响使用。下面的那个才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先上传一点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录像已传给HYX6688他也觉得那里卡得严重,录像暂找不到上传的地方,我再找找

楼主:
以上我机机尾变距的相片,大家看看那出问题了

楼主:
按HYX6688的意思,我在发轴那里加了WD40,但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
我正在装机,发现尾变距的确很涩,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