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个简单问题,尾翼用多粗的钢丝控制?

楼主(2006-08-13):
46级的飞机,水平尾翼与垂直尾翼用1.5mm钢丝做控制杆,可以吗?还是需要用2.0mm直径的钢丝?油门用1mm的钢丝控制够吗?真后悔把不敢去飞的那架全球40级上单翼练习机放到深圳,否则量一下就好了,现在只有向各位大大请教了。。。。

这个板块真冷清,算我还是个热心人,哈,天天进这里看看

网友:
全球40级上单翼练习机好好飞的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但是我连电固都飞不好,那敢飞油固,所以先做着玩,而且做机乐趣也很大,多学些基础先

网友A:
40级的油机起码要用2mm的钢丝.注意:要是整条控制杆都是钢丝的话要套硬胶管,硬胶管的两头固定,防止控制杆做“推”的动作时钢丝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级的油机起码要用2mm的钢丝.注意:要是整条控制杆都是钢丝的话要套硬胶管,硬胶管的两头固定,防止控制杆做“推”的动作时钢丝弯曲。

多谢多谢,刚才试验了一下,好像1.5mm的钢丝控制翼面没有什么问题。
用1mm的钢丝控制油门不行,改用1.5mm的就可以。但是控制中正好有您说的弯曲现象,硬胶管是什么样子的,那里有的买?

楼主:
因为舵机离尾翼近,好像没有出现弯曲,但由于油门舵机离发动机远,推杆时正好出现弯曲,那里有硬胶管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舵机离尾翼近,好像没有出现弯曲,但由于油门舵机离发动机远,推杆时正好出现弯曲,那里有硬胶管买呢。。。。?

用圆珠笔芯或中性笔芯都可以,而且有好几重口径的,一般文具店就有卖,就是贵了点,浪费笔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圆珠笔芯或中性笔芯都可以,而且有好几重口径的,一般文具店就有卖,就是贵了点,浪费笔芯

多谢!只是圆珠笔油弄干净很麻烦。。。。。嘻嘻

再次请教:舵机到尾翼大约40cm,应该用1.5mm钢丝可以吧。。。。。?不行晚上再换成2mm钢丝,不过这样就浪费两条1.5mm钢丝了。。。

网友:
要钢丝、钢丝外的塑料套管找我

引用 楼主:

多谢!只是圆珠笔油弄干净很麻烦。。。。。嘻嘻

再次请教:舵机到尾翼大约40cm,应该用1.5mm钢丝可以吧。。。。。?不行晚上再换成2mm钢丝,不过这样就浪费两条1.5mm钢丝了。。。: ...

油门钢丝一般1.2MM  尾翼一般用1.8的 (最好中间用桦木棒(直径5MM) 两头是1.8的钢丝

网友:
全球40级飞机用的是2.0MM,保险一点的话还是用2.0的吧,如果找不到塑料套管,我觉得9楼的方法很好!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嘻嘻,等下就改2.mm的钢丝。
范建明兄您那里有3mm?多少钱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嘻嘻,等下就改2.mm的钢丝。
范建明兄您那里有3mm?多少钱咧?

钢丝1.2到5MM都用,用要水机上软推拉管  黄色Φ2.0×1000 红色Φ2.5×1000 (mm)
也有,看你怎么配合的用了!! 3MM的钢丝做小电动的起落架的,做连杆太强了,用不着的。
你把拉杆的尺寸告诉你,我帮你搞好寄给你(两关钢丝,中间用桦木棒,保证是实在好用)

我QQ:565177872

楼主:
多谢范兄!准备各种尺寸都买一点,因为我就喜欢动手做做,但老不敢去飞,人在山区,就工作间大,但物质缺乏呀。找个材料可难了。明天上您小店看看,嘻嘻一把设备一起买了。哈
另外请教:钢丝1.2到5MM都有吗,是多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