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发的船,差速转向和舵转向各有何优缺点呢?

楼主(2006-08-13):
很少看到差速转向的专业船,基本都是水舵。
恳请高手们讨论一下,挺好奇的

网友:
很想知道,哪位高手说一说!!!!!

楼主:
居然没人解答啊,胸闷胸闷

网友:
估计是:转向时会需要牺牲部分动力吧
其次是要加混控?

网友A:
我的一点看法

只要通过画图做力的分析,你就会发现问题:
双发的船,差速转向:转向力臂短,转向不灵活.
双发的船,舵转向:转向力臂比差速转向的长.转向比较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通过画图做力的分析,你就会发现问题:
双发的船,差速转向:转向力臂短,转向不灵活.
双发的船,舵转向:转向力臂比差速转向的长.转向比较灵活.

网友B:
楼主的头像太刺激了,每次看你的贴都集中不了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头像太刺激了,每次看你的贴都集中不了精神....

网友:
同意 5楼 的观点
我做过一条差速转向的船,两轴间距应该是船长的1/4 以上才能转晚,而且必须停一个电机,另一侧的全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头像太刺激了,每次看你的贴都集中不了精神....

同感同感

网友:
9楼,你该用双向电调+V型混控,呵呵,原地转向都可以;

楼主:
终于有个明白人了^_^
是啊,偶的一条专用打捞船就是双向+混控,随方向舵量的增加,另一侧电机甚至在倒车。灵活得一塌糊涂,所以用来当专业打捞船了^_^不过这个是风动玩具艇大换血改装的比例遥控。
舵转向,船没速度是不可能转动的,所以有个转弯半径的说法。
差速完全可以原地转,半径=0。
俺要是以后做双发的船,将来就来个双转向系统。
方向舵信号就接到方向通道。差速转向就接到副翼通道上,如果两个转向系统同时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奇怪的效果……

网友:
完全同意! 差速转向太好了!
我在沈阳的仙女湖公园试航我的模型船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楼主:
偶比较清楚的是,在低速状态下,差速转向肯定比舵转向优越。
偶比较不清楚的是,在高速航行状态下,哪个转向对船的姿态影响大,或者说哪个不容易翻船,或者哪个适合绕标,或者两种转向同时起作用的时候有什么奇妙效果。
总归,应该各有各的优点吧。

楼主:
有双发倒车功能的电驱动高速艇的兄弟们应该试验一下么,很简单的,加个混控就行了。

网友:
我没玩过船模,但我在船上呆过(双发双桨的推顶船)
在实际中,船在任何航速下从未试过差速转弯或一个桨正车一个桨倒车转弯(有某些船有側向推进器或矢向推进器来提高转弯效率,那另当别论).
在船模中,在高速航行状态下,差速转弯,肯定转弯效率低.一个桨正车一个桨倒车转弯,可以想象:电机,轴系会很伤的.在低速(或零速)航行状态下,一个桨正车一个桨倒车,的确能可以很快地转弯.不过,我不知这有什么意义.

楼主:
低速转弯救捞方便啊,要不咋也对不上对方的船体,呵呵。软轴的也不能倒车,直轴的不知道会是什么伤害呢?

网友:
楼主:按照你的方案做的船模在高速时,你拨一下方向摇杆需要多少时间?其中一个螺旋桨要从高速正转在短时间内变成高速反转,这其中的应力有多大你想过没有?在这里我请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大侠讲一讲.我才疏学浅,对这个问题(船模在高速时,一个桨正车一个桨倒车转弯,对直轴有什么样的伤害)说不清.谢谢!
另:我在晓港公园见过放船的模友救船:有用带矢向推进器的船模去救的,有用其它的船模去救的(就是没有楼主的方案做的船模去救的).都是把要救的船模推顶回来.不存在对不上对方的船体的问题啊.
我在那推顶船呆的时侯,见过那推顶船推顶其它船无数次了,也不存在对不上对方的船体的问题.

楼主:
汗,偶没有说其他方式对不上船体啊,偶就是提个问题而已,并无意褒贬什么,可能偶好奇心比较重吧。
不过偶倒是用差速风动艇救过别人的船,感觉挺方便的。
感谢HJM的宝贵经验,^_^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偶没有说其他方式对不上船体啊,偶就是提个问题而已,并无意褒贬什么,可能偶好奇心比较重吧。
不过偶倒是用差速风动艇救过别人的船,感觉挺方便的。
感谢HJM的宝贵经验,^_^

这个论坛是开放的.不必"汗"。"感谢.....宝贵经验"这个说不上,我只不过把我所知的说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