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设置问题?

楼主(2006-08-13):
请问9.6v1000mah的镍氢
电池
放电电压应设为几伏?

网友A:
一般单节设置为0.9就可以了,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0.9~1.0之间即可。
我手上的一个摩托罗拉充电器,所设定的放电截止电压是0.95v/节

网友:
知道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