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问题几个.麻烦诸位指点一下

楼主(2006-08-13):
1.电机的KV值指的是什么?
2.无刷电机是必须有程序才能运行么?硬盘里的主电机又是什么,是不是无刷?
3.电直有没有只用一个主电机,共同驱动旋翼和尾桨,而靠尾桨桨距控制方向的

网友:
搜索一下,有这方面的讨论资料

网友:
1.KV 是直流电机转速与电压的一个比例参数。
2 一般情况下是要的。比如有感无刷就有由硬件驱动的。现在的硬盘电机是无刷电机。
3 你可以把油机的发动机换成比540更大几级电动机就有了。

楼主:
电直的XX级,指得是什么意思?旋翼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