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悬停,大家来讨论

楼主(2006-08-13):
1.4位悬停怎么样才算练成?

是不是一直停在空中十几分钟不动?  但是这样才几分钟就感觉有点耐不住了,

2.直机前后打舵的时候是不是总会掉些高度呀,我的就是这样,(华科尔的,22#)
所以有时候上上下下的,青蛙跳,跳得还很高,一下落地一下上天(1.50M),

心也跟着一起上上下下的,

网友:
你可以轮流4个方向来悬停嘛 把它当作一种乐趣就行了
打舵高度掉一点正常 好像有尾电机的更明显  把桨转速提高(降低螺距) 就没那么掉的厉害

青蛙跳。大桨夹没拧紧 有双桨 双桨共振的时候螺距忽变引起的 ,别的引起共振的原因也很多 一定要逐一排除震动的原因,否则很难飞的, 22#这个机子调试是要比别的机子要多花点时间 。

楼主:
嗯,,好的,现在慢慢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1.4位悬停怎么样才算练成?

是不是一直停在空中十几分钟不动?  但是这样才几分钟就感觉有点耐不住了,

2.直机前后打舵的时候是不是总会掉些高度呀,我的就是这样,(华科尔的,22#)
所以有时候上上下下的 ...

桨距稍大。

楼主:
今天调了一下,好像可以了,

网友:
太久了不行的,除非你这是练集中力...

楼主:
现在我一边看录像一边飞,,好很多哦,不知不觉飞航线了,

网友:
呵呵,想爽飞,就得练

网友A:
个人感觉是把四面练得跟对尾一样!想飞到哪里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把四面练得跟对尾一样!想飞到哪里都可以

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把四面练得跟对尾一样!想飞到哪里都可以

严重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