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自制平衡充使用时有很小的吱吱声 正常吗?

楼主(2006-08-13):
急问 自制平衡充使用时有很小的吱吱声  正常吗?
用的sharp的。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不要紧的

网友:
电容爆前的预兆............更换那个400V/10-25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不要紧的

对,没有问题。是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只是效率低点。 我是做电路设计的。 你可以采用频率再高的开关管,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