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出版的M26金属履带套装

楼主(2006-08-13):
外包装

拆开外包装

驱动轮特写

一共有两节履带4个半边的驱动轮

塑料履带和金属履带的对比

可以分出塑料还是金属吗?

装上金属履带的效果图。

网友:
诱导轮没有金属的吗?套装不含动力箱?那要多少米呀??

网友:
看不出来啊,,,

网友:
我的M26 诱导轮的 齿槽和 负重轮不在一个平面上, 原装履带都卡的很,不太想换金属的了

网友:
请问是从恒龙直接购买的吗?多少米?有没有其他的,如tiger和pather?

网友A:
看不太出来时金属的!换完以后履带明显偏重,别的配件还能换金属的吗?
原机带的控有点简易了,如果要换控的话能用JR的通用吗?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出来时金属的!换完以后履带明显偏重,别的配件还能换金属的吗?
原机带的控有点简易了,如果要换控的话能用JR的通用吗?多少米?

换金履带后重三倍,金属波箱一定要,原机的控够用了,暂时还在研究设备用。多少米?看你换多少级别的。

网友:
如果,在模型坦克上装一个汽车用的12V的电机,需要什么电调?

网友:
这个哪能买到啊?有金属变速箱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