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身打转

楼主(2006-08-14):
机身打转是由于主旋翼转动时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使机身与主旋翼成反方向旋转,所以需要有尾旋翼来抵消主旋翼的反作用力及作为转向的动力.在飞行中由于转速及攻角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反作用力的大小所以只依靠人的操控是相当困難的,这就需要陀螺仪幫助控制尾桨的攻角大小及方向来鎖定机身不至於旋转.
为使有效的鎖定机身有几个条件必須成立1.足夠的转速(sjm-400在起飞时主桨转速必须达到1600rpm以上,使用原厂电机3600kv或3950kv配10t,12t,14t,任何一种齿数,建议NORM时的油门曲线设定为L:0  1:75  2:77  3:84  H:90) 2.正确的尾桨中立点(接上电源陀螺仪开机程序完成后尾桨的攻角位置)这里所指的中立点並非中间或0攻角,而是起飞时机身不转向的最佳攻角位置.这个位置需要你在陀螺仪非鎖定模式下反覆起飞进行尾舵机微調或改变舵机架位置来尋找最佳的尾桨攻角位置直至悬停时机身不转向为止.这时再將陀螺仪感度設定在鎖定模式並重新接上电源(sjm-400的中立点攻角约5度).3.好的陀螺仪(夠快的角位感应)及相匹配的舵机4.良好的变距结构装配,每个关节盡量保持直角.因为关节的园弧运动在直角时的效率最高.5.尾变距臂与舵机臂长的关係.sjm-400在出厂时尾变距臂的比值为1:0.4,舵机臂长建议使用12mm.如果你改变了变距臂上的球头套位置將改变比值,这时您的舵机臂长將做相应的改变以符合操控效率.6.尾桨中联与尾轴的连结是可以調整位置地,注意你锁定的位置是否可供尾桨做正負30度以上的攻角运动,否則尾桨的最大推力会不足.

网友:
恩,回去试试看
不过双桨的问题,我调整了连杆的长度,确保几个角度大概都在90度左右,还是完全无法消除,导致机身抖动有些厉害,调双桨是否有建议的方法呢?

网友:
螺距曲线大楷是多少(5点一般飞行)

楼主:
-2  0  +5  +7.5  +10度

网友:
百分比大慨是多少?没尺

楼主:
螺距曲线用百分比表示是不準的,因为摇控器的 Swash Mix
                                            3servos        AILE  %

                                           120度           ELEV  %

                                                           PIT.  %
PIT.的百分率的高低及舵机臂的长短將直接改变螺距的度数.所以必須用度来表示.

网友:
AILE 50%   ELEV 50 % PIT-50  %我的控CCPM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