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这个小东西

楼主(2006-08-14):
买铣床时带的这个4寸的美式平口钳,怎么形容它的特点呢?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开始练手时候,要求不高。但是,随着使用的时间长了。发现这个东西存在很多不足,铣个方,两个面的垂直度不是很好。检验后发现,主要是钳口的精度太差,钳口的垂直度实在太差。制定了一个小方案,休整一下。主要是重新铣一个钳口。
由于最近较忙,保养不当,再加上地下室比较潮湿。竟然锈成这个样子。
先把它大卸八块

楼主:
看看背面,真的很粗糙。
从新加工这个导向面 。
使用8的直柄立铣刀,515转,吃深0.5,铣毕。

楼主:
新的钳口使用12*20的粗键条加工带锯下料,控制好速度和角度,可以直接锯出质量比较高的切口。最重要的是掌握好垂直。
稍作修挫,外形还是不错的!呵呵。

楼主:
铣平这个接触面和几个侧面。原先买的十字钳排上用场。
刀深1.5,转速515。使用80的4齿端铣刀。
这个面平了

楼主:
钻眼,打沉孔,把钳口安装好,紧固到铣床上。
找正工件。换上20的锥柄立铣刀,245转,分三刀侧铣钳口。
最后还要光一刀。

楼主:
安装的时候发现钳体导向面也不是很符合要求,干脆重新加工这些面。
最后的零件。
装配后,修掉边刺,细砂纸砂光外表面。上铣床,呵呵!精致多了。
铣出的工件,用宽座角尺测量垂直度,已经很好了。

楼主:
题外话。一个简易的钳工平台。板厚24,磨床加工。
两个110v电机。其中一个为减速电机1:50,精铣工件时往往进刀很慢。小床没有自动进刀,很麻烦。准备加个进刀装置!

网友A:
这样定位和垂直度都好了。铣床上的东西多数都要找找平,在平面上给一刀,再用立铣找垂直。

网友B:
刨削99准备大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