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有没有模友计算过一度电能玩多久的大脚?

楼主(2006-08-14):
电池
和
充电器
的效率我算它是70%吧

网友A(2006-11-09):
大把你玩的
够你玩10个小时了,如果你的大脚能不间断跑那么个10小时不出点问题那你的机器真的好机器. 玩这个电费可以忽略不记的.

网友B:
假如你的电机功率是100W的话,那1000*0.7/100=7小时

网友C:
大脚经常工作到了60多安培!十二个电池只能输出8V左右了。你们算一下有多少W
我从仪表上面直接读出来的功率有500多W。
当然是当推土机用的时候!!

网友A:
都是电老虎啊,
我的小大脚也就100W左右了,跑的还蛮快,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