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8*8机夹车刀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6-08-14):
正序浏览
请问这种机夹车刀和合金车刀除了不用磨刀外,硬度上那种更硬?好用吗?刀片好买吗?谢谢。

楼主:
谢谢啦
刚买了床,正在摸索中。

网友A:
刀片有很多种,为ISO标准刀片,切削不同金属可以换用不同材质,槽形的刀片,国产株洲钻石,进口的日本三菱 、戴杰、山特维克、东芝、伊斯卡、京瓷等等品牌都可以提供相应型号刀片。
另外这种机夹刀的刀尖高度很标准,不像焊接刀刀尖高可能有正负1mm的差距。

网友B:
本坛工具铺卖的是8X10的机加车刀。小刀片可以买到,但不如大的常见。刀头就是硬质合金的,但材质非常多,可查看产品手册。加工软金属无所谓,有时白钢刀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