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校正弯了的主轴

楼主(2006-08-14):
请教怎样校正弯了的主轴

网友A:
先准备工具:玻板\砧台\榔头.然后把主轴在玻板上滚动,找到弯曲.最后就用榔头敲吧.
哈哈..........

网友B:
扔掉,买新的

网友C:
卸掉旋翼头,,开机 转 拿铅笔 画 停机 观察痕迹 卸轴 上台钳 掰 再上轴 。。反复几次OK

网友D:
意义不大。如果不是太贵,换新的吧。极微小的弯曲就会造成双桨。

网友E:
如果是我我就把它给砸直了

网友F:
扔垃圾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