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g3也可以用天地飞6a飞了,不容易啊。

楼主(2006-08-14):
步骤可真烦琐,为了后来的朋友,
我说一下简要安装全导航:(仅以天地飞6a为例:)
1,安装g3。g3的安装方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说明很详细按照这样安装应该没问题
2,安装ppjoy,下载地址: ftp://202.96.112.29:5158/    用户名. 密码 model ,好象在“其他”文件夹里,安装版本:PPJOY 0.82 汉化版,安装时会提示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成功后会提示新硬件可以使用了。设定ppjoy:如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不同的是在按“添加”,“游戏控制器类型”

映射-下一步-

一直确定,ppjoy安装成功。
3,安装SppConsole 0.3.0.1,地址在http://free5.ys168.com/?rgzdb,在模型目录中ppjoyex.zip,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我选“线路输入”。启动ppjoy后再启用SppConsole它会用英文表示提示连接pploy成功。
4,电脑的控制面版-
,校准之
5,校准控制器,如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以上很多设定不标准,也许也多了一些步骤,如设定了8通道,通道设定不合理,但至少能玩了。以上仅供参考,根据以上一些连接和说明,朋友们可以自行摸索。

网友A:
支持 楼主,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楼主,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

斑竹大大的支持是我的动力。我就奇怪了,只要按照我这帖子的导航,各种需要的软件都有下载地点和安装方法,安装g3该没问题了。怎么几乎没人帮顶一下呢。

前几天安装g3,安装成功后还需要什么软件才能玩都不清楚,忙乎了半天才知道还要什么ppjoy、 SppConsole
等软件,也许还要在控制面版校准,安装ppjoy方法又各异,进入游戏后还要在游戏中校准控制器,这么多步骤,要正确设定,没人指点之靠自己在论坛摸索实在太难了

网友:
因为我照你的方法设置了一番,还是玩不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天地飞6A的控,可能是控的差异造成的吧

最后只好把HHHHHH老大的贴翻出来重新设置,结果能玩了

网友:
顶啊~~~~~~~~~~~~~~~~~~~~~~~~~我可以说你为广大模友省了好几百元,现在不用花200-300元买模拟器啦~~~~~~~~~~~~~~~高兴

网友:
天地飞控飞G3的方法前面我已经发过了,可惜帖子沉下去了。

网友:
照你的方法俺的天地飞也行了,就是升降与方向的正负舵量不一样。

网友B:
现在用EasyFly最方便,还不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EasyFly最方便,还不抖舵。

是不错,可惜有使用次数限制.

网友(2006-10-24):
感谢LZ造福,而且是全免费的,不谢都不行啊~!我们的天地飞也能物尽其用了 EasyFly不厚道。。。 再请问一下哪儿有g3 430 下载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SppConsole不让下

网友:
是不容易啊,我奋战了8小时 不过已以成功了 向LZ致敬

网友:
并向一直提供下载地址: ftp://202.96.112.29:5158/  的好人表示再次感谢和致敬

网友(2007-05-18):
回复 网友C:

EasyFly这个东西很容易破解嘛

楼主:
晕,有人把这帖翻出来了。

3,安装SppConsole 0.3.0.1这步好象可以用easyfly代替。

我换了电脑,现在连启动g3都有问题。

-==上传==-里的easyfly我没有看过。

麻烦楼上的高手朋友请发那个easyfly给我。1千万次,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