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太受打击了,玩3d机一点感觉都没有。

楼主(2006-08-14):
好不容易安装上了g3,试玩了一下3d机,如果当一般的固定翼飞没问题。但想来个吊机,根本不可能,一次也没成功太灵活了

问个问题,如果吊机机头垂直向上,机头突然往前后摆动可以通过升降舵调整,但机头突然往左右摆动该怎么调整回来?用方向舵没有用啊。

基本是同一问题,机子侧飞状态要调整成吊机状态,是先以横滚动作改为平飞或倒飞状态,(加减油门?)再用升降舵把机头拉起成机头垂直的吊机状态,是吗?

请问哪里有kt3d飞行教程?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升降舵,左右副翼,油门,方向尾舵。这四个通道就可以了吗?需要设置混控吗?

g3里扁平的,舵面大大的,像kt板机那种机机是kt3d机型吗?
或者说舵面大的动力足的就是3d机?

网友:
慢慢练吧,我练了半个月了还没找到什么感觉

网友A:
3D动作练习的前提是选对飞机,不是所有飞机都好做吊机的,网上搜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动作练习的前提是选对飞机,不是所有飞机都好做吊机的,网上搜索一下吧

有模友可以把现在g3上的3d飞机(带英文名)详细介绍几种吗?g3里飞机这么多,确实判断不出是不是3d飞机。

网友:
我曾经在REFLEX里乱调了一下参数,轻而易举地吊上了。。。。

楼主:
最新进展,前进了一小步:选对了机型,只用方向舵就能把侧飞的机机吊起来,遥控器右手边的副翼基本没用到啊。
坚持假吊机时间达10秒。

前辈们还没有回答我那些问题的呢。我上网查kt3d飞行训练资料,太少了,不过终于找到吊机状态一般不需要副翼,对不?

网友:
呵呵...用XTR练吧,里面有一项吊机练习很好的,从"油门"练习到"油门,上下舵,左右舵,副翼"一级一级练,我几日就学会拉,哈哈哈...

网友B:
副翼用不到。。
除非你不想让飞机转起来
但是那样的话,稍微把飞机倾斜一下,就可以了
方向舵不能纠正的时候就升降舵,单独任何一个都不能纠正的时候,要么打副翼,让他转过来,要么,两个舵一起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用不到。。
除非你不想让飞机转起来
但是那样的话,稍微把飞机倾斜一下,就可以了
方向舵不能纠正的时候就升降舵,单独任何一个都不能纠正的时候,要么打副翼,让他转过来,要么,两个舵一起打

对于别人才开始练吊机的人,你完全能把别人说晕的~~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