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机

楼主(2006-08-14):
今天下去飞,打到花园绿化带,

再飞就发现最后的那个好的舵机坏了,晕,,

我的机上原装的三个舵机都坏了,现在没米啦,也没有里面的小电机了,也买不到了,......~!

修吧,,把舵机打开,再拆了电机,一看是里面的一条刷的一条腿断了,弯像一边,可能短路了,

把它弄好.,,再装上.....哈好啦,,,又把原来的另一个也修好了,

还有才坏不久的370主电机,磨坏了,好不容易拆了下来,再从买来的一个3元的电机上拆下好的,装到我的370电机上,试一下,哈也修好啦,,,这下我有二个370电机啦,嘿嘿
由于没有相机所以没上图,,,再说这些小玩意可能模友们不会太在意去修吧,,所以发个文字的,
==================================================================================

只是还有个问题没搞懂,,

就是电机刚接电有时候会突然一下转一下,,然后停下来,一般十次里有个1-2次吧

有时候是在刚接上电池,油门没开也转,

有时候是在飞的时候,油门关了也转,一般十次里有个1-2次,还好低空飞没摔过,

网友:
会不会是发射机油门的电位器接触不好啊?

楼主:
哦,没想到过哦,,因为是7月7号才买的,没那么快吧,我想,(22#E)

网友A:
正常,慢慢你就习惯了....

飞机就是用来修的...1小时的飞行,可能你得用上10小时的时间来修理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慢慢你就习惯了....

飞机就是用来修的...1小时的飞行,可能你得用上10小时的时间来修理调试

我的22A就是这样的,不过这也是乐趣.

楼主:
呵,,都有一个月了,好想好好飞啊,

网友:
我也天天修理,没有时间飞,老摔

楼主:
我把修好的三个原装的舵机修好装了回去,,据然不抖舵了

还不错

网友:
我现在用可以更换碳刷的370强磁马达,一句话,爽飞呀!!!

楼主:
哗~!370马达我找不到合试的碳刷,,,想可能会再找个别的电机上拆吧,,

你就只换了碳刷吗,,还是把磁体也换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我也来我昨天的疯狂修机经历

同感  飞机就是拿来修的 修的时候零件拆得一地,
不过修好了,心情又好了很多。

昨天我的是空中刹车掉下来 ,怀疑齿轮打滑,拆电机,转没事。 放上去又不行, 折腾了很久才发现引线居然被震断了一根,检查其他2相,也差不多断了 。奶奶得,这个22#真是震得厉害
组装完电机发现飞机无法起飞了 ,机身震动幅度达到2cm。。。
搞了一个上午,飞机差点都拆成零件了。愣是检查不出愿意。该检查得该排除得都反复查看。还是不能象以往一样药到病除,
一直弄到下午才发现是尾巴不平衡引起得,新病啊
好在我有一副备用桨,认真找出其中2片平衡的组合  震动几乎消失了

网友:
同意~~~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  飞机就是拿来修的 修的时候零件拆得一地,
不过修好了,心情又好了很多。

昨天我的是空中刹车掉下来 ,怀疑齿轮打滑,拆电机,转没事。 放上去又不行, 折腾了很久才发现引线居然被震断了一根,检查其他 ...

我的机机这几天好震啊,,,,现在也在找原因了,,,,

以为主轴弯了,,,拆下来看又好像没弯,,,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

主桨是刚换的,...嗯,,我再找找看,

网友:
不会修如何进步?!

楼主:
是呀,,买了飞机的这两个月,修机的技术进步比飞飞机的技术进步大,

各位有机的要不要我帮忙修的,,嘿,~!

网友C: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说哥儿们你们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说哥儿们你们很棒!!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准备加入修机行列

网友:
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报数~~~

欢迎bjlf225加入修机敢死队!!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一天到晚就是修~修~修~
有时候真的怀疑自己的天赋
现在都是个维修高手了 但是飞机还是飞不起`````````真后悔当初没有去报考飞机维修专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机机这几天好震啊,,,,现在也在找原因了,,,,

以为主轴弯了,,,拆下来看又好像没弯,,,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

主桨是刚换的,...嗯,,我再找找看,

如果撞过机的话,有可能是连接桨叶的横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撞过机的话,有可能是连接桨叶的横轴弯了.

呵呵,,谢谢你,,,,那我拆下来看看,,,在机上可能看不太清楚吧,

网友:
我的22#E整个机身和遥控器都很好

其他还没检查不知道
如果要零件找我
我低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