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好的21级电动0艇,大家指教!

楼主(2006-08-15):
水鞋的船壳,漂亮吗?!

贴纸也不错吧,呵呵!

看看内部结构

小马哥的金属套间,虽说要自己动手改造,效果还不错!

125A电调(已作防水),安装水泵强制水冷(由此增加了130克的重量)

网友A:
我顶。
试航了没有???这船要注意电池的安装位置,调整好重心。

楼主:
牙膏盖改的水冷出口

装上上盖后的效果

防水天线!

感觉轴装的有些短了,桨距船后挡板6.5公分!!!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本人第一次装船,有毛病一定要指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泵???~~~~~~~~~~

怕吸水舵效果不好,索性装个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顶。
试航了没有???这船要注意电池的安装位置,调整好重心。

呵呵!看出电调是谁的了吧!效果不错呀!用老颜的电池,打算先上16节19.2V。电机用B36-50,KV1600,不知电调和电机扛的住不!

网友C:
这个水泵,是汽车雨刮那种,很难自吸,我也有一个试验品。如果你的进水口不是全浸,是根本无法工作的。

我有一种水泵卖,非常好自吸,无须先入水,但是重量是你的几倍,使用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水泵,是汽车雨刮那种,很难自吸,我也有一个试验品。如果你的进水口不是全浸,是根本无法工作的。

我有一种水泵卖,非常好自吸,无须先入水,但是重量是你的几倍,使用12V电压。

您原来的帖子我看到了,本来非常感兴趣的,只是540电机带的水泵重量有点大,再加12V电池,就。。。我的船较小,感觉不太适合。所以选了这个较小重量的水泵,感觉船开起来水自然就进泵里了,应该能抽上来,我先试航一下吧!不行的话在找您,到时候一定给我留一个呀!

网友D:
想了解一下,你的电机座是怎么固定的,来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看出电调是谁的了吧!效果不错呀!用老颜的电池,打算先上16节19.2V。电机用B36-50,KV1600,不知电调和电机扛的住不!

。

这部O我跑的时候是用540L 1890kv的电机,速度是55.8,后来拒换540XL电机,速度是58.2,用的都是octura x640桨。

老实说,我是怕你的电机扛不住,会不会小了,电池我建议你要用到18-20节,电调做好了水冷没问题的。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桨,就当是x640吧。

这是我船用540L时计算出来的理论速度,56km,和我用gps测出来的55.8很接近。桨的失滑很大,可能要换小罗距的大桨,请高手指点。

当我把电机的KV值换成你电机的kv值时,理论速度为48km。

网友E:
轴太短了,至少要10工分以上,轴也太高了.

网友D:
x640是多大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D:
x640是多大的浆??
螺距:1。6,直径:40mm

网友F:
149接收 用船上  有点 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太短了,至少要10工分以上,轴也太高了.

轴短是因为舵架限制的长度,原来只有5CM,我这还是改到了极限呢!是感觉太短了,可暂时没办法,试航以后在说吧!到时候我会上图给你!
轴高是考虑到船总装后较重,加电池(16节),共3.7公斤电池就占了1公斤.这样考虑合理吗?请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9接收 用船上  有点 浪费

149接受原来是用在我的油直上的.飞高的接收还没到,先装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部O我跑的时候是用540L 1890kv的电机,速度是55.8,后来拒换540XL电机,速度是58.2,用的都是octura x640桨。

老实说,我是怕你的电机扛不住,会不会小了,电池我建议你要用到1 ...

--桨是小马哥那里买的铜桨(是他自己用的),没有牌子,规格和x640一样,因没使用过octura的产品,所以品质和效率无法比较.
--电机参数就和我说的一样了,品质应该和GS的相当.如果小的话,我应该更换什么样的电机,5iMX上和121mx 上都没有卖你说的飞高540XL KV1890.再说也太贵了,快700元一个了.我这个才260.你卖百威的时候,电机用的什么.能介绍一下吗?能不能代替我这个?
--失滑和失滑比率是什么?能介绍一下吗?想多学习点东西?
--外3内2的铝管做水冷,缠四圈,会不会太少,怕不管用,不清楚此电机的发热.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解一下,你的电机座是怎么固定的,来个图。。。。。

用铝合金做的电机座,用做广告用的U胶固定在船体上.
你猜多长时间才干-----4天.干了后硬的跟钢板似的,用锉都不好锉!

网友:
我也认为轴太短也太高,可能会影响效率.

其实吸水口在桨的背后(不要太低)水压是很高的.没有必要用水泵.

楼主第一次做船就做得这么好,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铝合金做的电机座,用做广告用的U胶固定在船体上.
你猜多长时间才干-----4天.干了后硬的跟钢板似的,用锉都不好锉!

我也在装O,电机架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是小马哥那里买的铜桨(是他自己用的),没有牌子,规格和x640一样,因没使用过octura的产品,所以品质和效率无法比较.
--电机参数就和我说的一样了,品质应该和GS的相当.如果小的话,我应该更换什么样的电 ...

我用的无刷电机都是300元左右的,最好用540xl电机。

我用540L电机跑,电机温度约在50-60度这样,你这样做水冷可能散热不够,我是用铜皮做了一个水套的。我以前的O的安装图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无刷电机都是300元左右的,最好用540xl电机。

我用540L电机跑,电机温度约在50-60度这样,你这样做水冷可能散热不够,我是用铜皮做了一个水套的。我以前的O的安装图给你参考一下吧。

全仔,这种桨架在哪里有的卖?

网友:
都是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仔,这种桨架在哪里有的卖?

我们自己去定做的,有需要的请联系星星,虾艇的技术问题请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吸水舵效果不好,索性装个水泵!

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水泵成为了你水冷进水的最大障碍.严重建议你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