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设备的大大们,舵机怎样改了用来控制炮塔转向呢?

楼主(2006-08-15):
有些说把舵机里的电位器拆掉,有些说不能拆,究竟拆还是不拆呢?

网友:
电位器拆掉了舵机无法定位,应该改变传动比吧,电位器转180度,舵机输出盘转360度。
参考一下帆船用的收索机,那玩意转的角度很大。

网友:
建议使用搜索机.我的坦克就是用的他!!!

网友A:
舵机

用舵机去掉电位器可以的.去掉后要把电位器尽量调到中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点(电位器)老是漂移,所以有时候不打舵它也动.比较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去掉电位器可以的.去掉后要把电位器尽量调到中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点(电位器)老是漂移,所以有时候不打舵它也动.比较讨厌

去掉怎样调中位?

网友:
4楼的大侠可能是说舵机的电动机与电位器取消联动吧?不是去掉?

网友A:
是去掉原舵机的电机

然后直接接上坦克的炮塔电机或炮管电机,这样自然就取消电机和电位器联动了

    中点很好调的,通电后电机会转,调整电位器直到电机不转就是中点.但是中点容易漂移

网友(2007-01-25):
引用 网友A:
然后直接接上坦克的炮塔电机或炮管电机,这样自然就取消电机和电位器联动了

    中点很好调的,通电后电机会转,调整电位器直到电机不转就是中点.但是中点容易漂移

舵机上的电调能撑得住炮塔电机吗??会烧吗?我也想改。

网友:
9克舵机电位器内部组件拆除,切断电线,三条导线接通就可以了,通电遥控回中后舵机会有微小转速,如果炮塔够重,不会转的

楼主:
N年前的贴还顶上来,我的坦克改好并且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