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求援

楼主(2006-08-15):
最近公司的一个常规产品需要改造!需要用到齿轮分级变速器。有没有兄弟搞过类似的东西,请提醒一下!小弟这里先谢过了!
要求如下
输入功率4KW 转速1440
输出转速 40 120 360 (大约这个速度就可以)三档可调的!
最大输出扭矩800N.M
我这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哥给帮助一下!!谢谢
急!!!!!

网友A:
参考汽车普通齿轮变速器啦!

网友B:
车床的齿轮箱也可以参考,哈哈,AB21还6速呢

网友C:
输出转速 40 120 360 (大约这个速度就可以)三档可调的!
先用普通的皮带盘减速传动,然后在电机进线前段加一个变频器,别说:输出转速 40 120 360 (大约这个速度就可以)三档可调的!这样可以做出无级调速的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