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升级螺旋头也刚刚收到了。材质大改观。赞

楼主(2006-08-15):
上午快递公司打电话中午就送过来了。迫不及待的打开。眼睛一亮。香槟色-漂亮。先上图。马上就试装。可惜的是我的尾管断了。不能试飞。重量比先的螺旋头重了差不多20克。还送了3个升级的齿轮。爽

网友A:
我的还今天才发出,我今天早上给SJM发了EMAIL,说明我尾变距的情况,但SJM竟然给了我一个不负责任的答复(至少我认为这样),太可气了,请SJM正视我的问题

网友:
刚收到消息,我的也是今天发的,明天总算可以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今天才发出,我今天早上给SJM发了EMAIL,说明我尾变距的情况,但SJM竟然给了我一个不负责任的答复(至少我认为这样),太可气了,请SJM正视我的问题

先飞把。机机在天上的时候。尾巴的动作不是很大。卡不住的。不行就换个z400的尾推试试。尾轴是一样的也是2mm的。我现在想办法改铝合金尾管。直径11mm0。5mm厚的铝合金管我也找到了。不过没现货。要订。量少了不好搞。郁闷。不过单只的成本便宜的很。希望sjm快的出铝合金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飞把。机机在天上的时候。尾巴的动作不是很大。卡不住的。不行就换个z400的尾推试试。尾轴是一样的也是2mm的。我现在想办法改铝合金尾管。直径11mm0。5mm厚的铝合金管我也找到了。不 ...

就是尾的这个问题搞得我飞机几个星期都没装好,问题摆在那`~~~~~~~~~~不想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今天才发出,我今天早上给SJM发了EMAIL,说明我尾变距的情况,但SJM竟然给了我一个不负责任的答复(至少我认为这样),太可气了,请SJM正视我的问题

请諒解我们简单保守的回覆(我们看了彔像覚得不影响鎖尾),所以建议您开始飞行.这个現象关係到较多的方面,在不能确定前不好论断.我们在给您的第二封mail中建议將电直寄回公司撿查,运输费用由公司承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諒解我们简单保守的回覆(我们看了彔像覚得不影响鎖尾),所以建议您开始飞行.这个現象关係到较多的方面,在不能确定前不好论断.我们在给您的第二封mail中建议將电直寄回公司撿查,运输费用由公司承擔.谢谢

和我的建议一样。先飞。等问题明显了。在邮给sjm。反正问题登了记的:em15,sjm的服务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的建议一样。先飞。等问题明显了。在邮给sjm。反正问题登了记的:em15,sjm的服务没问题的:

我这个几天就给SJM寄去我的机机,让他们帮检查一下,因为可能是我没能表达清楚的原因,我也真的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会那样,所以我才坚持要把问题搞清楚才装机,SJM的服务我我肯定。但这个问题的确不解,而且不像HYX6688所说的那样因为那个地方位移量少就没问题,而是就在那个位置会卡死,而不管位移的多少,所以我还是不厌其烦地要把机机寄回去,我也很怕麻烦 ,而且机机买来都20多天也都未装好,我也很不爽,所以我决定这几天看有时间就寄回去。希望能找出真正的原因,谢谢

网友:
另外我今天也收到了升级旋转头,送了齿轮包,谢谢

楼主:
等你的好消息。我的机机差尾管。炭纤的不想用。继续等待sjm出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諒解我们简单保守的回覆(我们看了彔像覚得不影响鎖尾),所以建议您开始飞行.这个現象关係到较多的方面,在不能确定前不好论断.我们在给您的第二封mail中建议將电直寄回公司撿查,运输费用由公司承擔.谢谢

SJM 的服务是很好的!是负责任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