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能否改無刷?

楼主(2006-08-15):
請問各位大大e-sky lama v3可否改無刷,應怎做,可行嗎?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没有改过的先例,就算是不能改吧。哈哈。

网友B:
应该可以改。去年ka50刚刚出空机的时候有朋友试过。当时成本太高。双无刷双电调。这个可以看ka50空机的那个介绍。普通的发射机不能用。要带上下跟轴的发射机才可以。原理和佳宝雷鸟改双无刷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