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锂电池的选择!

楼主(2006-08-15):
最近想买几块锂电,在8C1800ma和12C1300ma之间忧郁!
我打算用新西达2212 KV930或者银燕彩铃2822 KV832电机,飞KT3D最大电流控制在10A之内!8C1800ma应该有14.4A的最大输出电流,12C1300ma也应该有15.6A的最大输出电流,都超出在电机工作电流,如果选用8C1800ma电池可以增加飞机时间,但害怕商家不厚道电池达不到8C,影响寿命!12C1300ma的电池可以承受稍微大点的电流,但飞行时间短!大家觉得什么电池合适呢!

还有用过新西达2212 KV930和银燕彩铃2822 KV832电机朋友请说说两种电机那种效率更高!

网友:
8C1800mah电池  放电电流8*1.8=14.4A
12C1300mah 12*1.3=15.6A 满足你说的10A内耗电电流的要求。
问题是你想要2s还是3s还是4s的。我看3S的比较好,经济些,同样mah的输出功率大,另外就是有1块坏了还可以变成2S的用 ,8C1800mah电池就可以,满足10A放电要求,要不然12C的也是浪费。只买对的不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