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6-08-15):
我用的是FF9飞XTR,已经有比较长一段时间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倒飞,请教了,呵呵!谢谢!

网友A:
XTR 和G2,G3 不同,他的通道映射是直通模式,相对比较简单。
用FF9 倒飞,需要做下列几个步骤:
1、在你的遥控器上设置 好 需要倒飞模式 的螺距曲线和悬停曲线
2、在XTR中映射你的 螺距通道 6
3、将遥控器切换成 倒飞模式
OK ,可以倒飞了

楼主:
呵呵,多谢版主了,只是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呀:
我已经设置好了倒飞的曲线,但是要怎样子在XTR中映射螺距通道`6呢
还有切换成倒飞模式,是否就是将E或F 开关打上来呀???
已经困扰了很久了,请教了,谢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