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询问一下华迈50A防水电调

楼主(2006-08-15):
有刷版本最高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同问~
才买了2个,说明书写10节,看论坛上有人说可以用到14节,不敢试

网友B:
12V还不够?已经是5**马达的极限了

网友A:
打算换775了,还在路上

网友C:
该电调有低压保护,起步电流大的话,就会停车,不大爽

网友D:
还有华迈50A的电调如果是那种防水的话,散热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