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无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8-16):
是不是差速器里面阻力不够的原因?
我之前在里面放了一点WD40

怎么样解决?

网友:
是阻力太大了,导致输出功率降低了..................

楼主:
车轮转的很快,
但是用手抓住其中一个轮子感觉没有力

网友A:
有差速器在............
同时抓两个轮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差速器在............
同时抓两个轮子看看.............

同时抓两个前轮子受到的阻力明显小于同时抓两个后轮的,
所以我怀疑是我加了WD40,差速器阻力太小的原因

网友(2008-01-25):
回复 网友B:

差速太松

网友:
是滚珠式的差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