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新船了 想试验三机驱动

楼主(2006-08-16):
3个480的有刷电机
驱动VOLVO船体
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大胆去创新吧,别忘上视频呀!!!

网友A:
我的建议就是淘汰电动的,上油动的,双桨,三桨,四桨。。。。。。

网友:
我也建议上油的,15的太小,可以上18或2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就是淘汰电动的,上油动的,双桨,三桨,四桨。。。。。。

双26CC就爽了   你们那么多人玩  弄个出来跑跑啊`

网友:
楼主试一下嘛~~~好让我也参考参考,我刚刚也把双380的玩具船加了个650马达,不知道速度如何...等加了舵就跑去试

网友:
会不会超重啊??

网友:
加舵机啦。
不过电流加加埋埋有25安培,用锂电分分钟搞大个肚……

网友:
不如一个750咯

网友:
我这边假装分享下经验 :
我给家里的玩具VOLVO中间多加了个正桨的全浸,结果是一560电机全浸+二380半浸,外改水冷....因为新电调还没入手,随便就用着玩具的接收线路上14.4v(2个7.2v电池)......稍微地改了下用二极管控制给中间的电机加电压....结果是全败,14.4v的速度只有改之前的7.2v速度,估计是电池太重+电机太重+驱动线路的问题

下次试下用继电器直接用14.4v供中电机试试效果不知会不会好点...当然,新电调提前入手的话又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