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X1:20刹车不灵--(搞定啦)

楼主(2006-08-16):
刹车的距离比以前大幅度的拉长,
什么缘故?

网友:
是不是升级电机了?

楼主:
是啊,升级到370了。
原来这样明白了。
370的转子匝数比原来的少,
制动的感应电流就小。

但是刚刚升级后是刹车很灵的哦,这又怎么样解释?

网友A:
可能与电调有关,测试一下驱动FET的电压,再与正常的电调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电调有关,测试一下驱动FET的电压,再与正常的电调比较.............

FET是什么?输出电压?

网友B:
堵转力矩减小了,你是不是提升了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力矩减小了,你是不是提升了转速?

电机升级成37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