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是马达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8-16):
这个是我的飞行片段 http://www.hobbyy.com/video/450xl.wmv
飞着飞着,马达就停了,幸亏飞得不是很高,马达烫手,马达一热,就飞不了几分钟.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是马达还是电调的问题?
马达是亚托420L,电调是辉盛30A.

谢谢大家!

网友:
过热保护。
检查电流是否过大?铜齿和大齿之间会不会太紧了。。

楼主:
检查过,铜齿和大齿之间没有很紧

网友A:
用手转动大桨,拿开后可以转几圈???

楼主:
可以转1、2圈左右

网友:
请检查以下项目:
1.去掉尾皮带能转几圈,起码20圈才及格.否则尾转动部分有问题.请检查尾轴轴承.
2.如果去掉后改善很少,说明主传动有问题.请检查主轴轴承和尾驱动齿轮轴轴承.
其他注意问题:大齿轮间隙不能过紧,皮带不能过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动大桨,拿开后可以转几圈???

用多大的力气?

网友:
先考虑是电调保护了!

我用420和25A电调时,多次出现这问题,悬停飞不过3分钟,后换了电调和电机后,爽飞一块电,尽管也很热,但不会有断电!

网友:
请问楼上的边兄换的是什么电机和电调,如果不换电机和电调的话外接BEC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换了电调和电机后,爽飞一块电,尽管也很热,但不会有断电!

同时换电调和电机?
有无试一下只换电机,或者是只换电调,而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
你可先尝试加UBEC

1,加UBEC,只是听朋友说,这样管用,但我没有亲自尝试
2,换好盈25A以上电调试试,我自己的好盈25A电调试过,不会断电保护的!

网友:
只能转1-2圈是机械问题,起码要能转6-10圈,6圈是及格,10圈是合格.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害的我摔了一付打浆,现在把401的位置都挪了,藏到屁股里面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C:
转什么圈啊 是你的420的轴承有毛病啦 快检查 你的问题我见过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什么圈啊 是你的420的轴承有毛病啦 快检查 你的问题我见过 解决了

420的轴承怎样修理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