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imx买的数字舵机今天收到了。效果不错。锁的动都不动 ...
在5imx买的数字舵机今天收到了。效果不错。锁的动都不动。

楼主(2006-08-16):
刚刚收到就迫不及待的想试试。换下原来的gws13克轴承版的
舵机
。装上了一个esky的在上面试试和gws的区别。到最后在装上这个数字的。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调esky的华了不少时间。在此感谢群里的兄弟们。帮了不少忙。学了不少调ff9的知识。因为没有401数字陀螺。不能表现出真正的实力。但用在我这个Telebee 400的陀螺上表现就已经很不错了。没用过好舵机。只能和gws和esky的比。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以外上盖也是铝合金的。过细一看才发现不是的。是塑料的。上盖的模具不错。中间是铝合金外壳。下盖是塑料。舵机里面有2块电路板。驱动
电机
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所以没法拆开看电机。不过根据电机的体积。应该是炭刷的。不象esky那样是很小的电机。做工不错。不比gws里差。性价比不错的舵机。还是先上图让大家过过隐。
1。虚位。和gws13克轴承版的舵机。esky8克的舵机比。不是一个级别的。超出想象。好。
2。回中。也是和上面的2个舵机比。完全不一样。回中很干脆准确。
3。速度我没法比。因为我用的不是数字陀螺。但用在我这个Telebee 400上。尾巴锁的死死的。
以后尾巴就用这种舵机了。
不太完美的地方。
1。包装过于简单
2。舵机安装孔过大。需要很大的垫片。应该送2个橡皮垫(带铜套的)方便安装。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这个型号是HELIPRO DFM18100大扭力数码舵机(2.2kg)

网友A:
这舵机我也收到 了 的确不错 和9451用Y线连接比速度 几乎感觉不出慢多少 的确不错 就等在次到货 把 9650换下了 呵呵

网友B:
搞得我也心痒痒的。。就看楼主再测试耐久性能了

楼主:
我一般在家里飞。耐久性不是问题。做工很好。驱动电机也是大电机。应该是炭刷的。价格相比其它的数字舵机性价比很好。

网友C:
9650快要降价格喽 呵呵

网友D:
配件跟得上吗?齿轮有卖吗?

楼主:
齿轮马上就有货了

网友E:
恩,价格的确便宜,不知道长久的使用效果如何?关注中~~~

网友F:
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E:
哦??有点晕??楼主的照片不是就是尾巴上吗???怎么回事??

网友G:
呵呵过一段时间就知道它是行还是不行了。

楼主:
就价格来说性价比不错。这种舵机有3种型号。我的这种是16克的。是3种里面速度最快的一种。我现在用的尾巴上至少比我先那个100多的gws13克带轴承的强。我没9650,也没有h56。所以没法比。能不能用在尾巴上我不知道。但我用的很好。当然我也是刚刚开始用具体的怎么样要时间来证明。
和9650来比。没意义。价格相差太大。和h56比。价格相当。我没数字陀螺。那位有数字陀螺又有h56和这种舵机的帮忙比较测试一下。方便大家选择。

网友H:
还在用Z形控制臂,该升级球头的啦!Z形的控制臂间隙太大了,测试不准啊!

楼主:
恩。过些时把能用轴承的地方全部用5mm的小轴承。就是小法兰的难找

网友I:
光锁的动都不动可不能做依据,我以前25元的舵机用在黑鹰尾巴上也是锁得动都不动的

网友J:
对..悬停的时候的确也感觉不出来撒.

网友K:
价格价格价格!!!
猴子?为什么你的9650都锁不死呢?
难道是水货??

楼主:
个体差异。我的用的很好。还没发现问题。当然如果摔了谁也不能保证经用。

网友L:
还有数码舵机千万不能堵转,如果尾变距调试不当就很容易行程过位,造成堵转。
我听说Hitec的数码舵机借助专用设备可以编程,当负载不正常舵机会自我保护,这个功能倒是蛮不错!

网友M:
还有铜齿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