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8-16):
刚买来得1000镍氢,480
电机
,翼龙桨,头两次充完电测试,推力才250克(),过了俩月再充再试,就只有170克。咋回事呢?高人请示下。

网友A:
有表先量一下电池组的电压是否正常.有坏掉一节的可能性.

网友B:
镍氢电池放着不用掉电比较厉害。

网友C:
你最开始测试,是用的什么桨?

网友D:
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电池没有激活
2、桨装反了
3、测试方法是否合理

网友E:
还有,你的电机是原装480电机吗?480电机可有好几个版本,不同的版本,拉力可相差不少.呵呵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指点!
电机应该是正宗的翼龙电机,很精致,而且轴头还有花键。
是不是电池没完全放电就充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