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夹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16):
正序浏览
请问各位朋友,我的“兄弟140”小车床,自己曾车过一个安装钻头夹的连接杆(一头是,MT1的,另一头是螺纹的)经使用感觉精度不好,所以想再做一个代锥度安装钻头夹的连接杆,就是不知钻夹头的锥度是多大?所以在此请教各位,你们的连接杆都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A:
最好买现成的,MT1的较少,不过我买了一个。一般13mm钻卡头的锥是B12,6mm的是B10;你就说买MT1-B12或MT1-B10的。
自己加工也行,用13mm以上的MT1锥柄钻头改,插在车床主轴锥孔内,车B12或B10锥,锥度是否合适用着色法检查与钻卡头内孔的接触。

网友B:
我买现成的,钻夹头的锥度现场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