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玩G3舵量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06-08-16):
成功安装了G3,PPJoy,SppConsole.exe
在控制面板里校准后进入G3,发现有两个通道的舵量不一样,分别是升降和左右通道,往左打能达到100%,往右打只能达到50%,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跟你一样.....
答案是无法解决!!!凑合着玩吧
等ZLEO那款软模拟器出来以后据说能够进行舵量微调,到时候应该能解决

网友B:
有两个地方可能要校准,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那里和g3游戏里面。

网友C:
软件校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G3里有校准的菜单项. 不过对真实飞机就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