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舵机该安装在哪里啊!!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06-08-16):
今天刚刚到得赛斯纳,我一看,开好得副翼在机翼两侧,这个舵机该安装在哪里呢???连杆该如何制作呢???头痛中!求助各位了!

网友:
舵角 连杆 舵机 装机翼的下面好看些。
在哪里买的空机,机翼没开舵机位吗?自己开也可以,画好线用美工刀开槽,槽的位置要选择机翼厚度最厚的位置,防止槽浅了,舵机下不到位。
连杆也没带吗?大多数人用细毛衣针吧?

网友:
找合适的位置 不用考虑图纸

楼主:
能否详细些呢?谢谢

网友A: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用一个舵机,这个基本上很难,一边一个吧!用Y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用一个舵机,这个基本上很难,一边一个吧!用Y线。

对,这种情况安两个副翼舵机比较合适..

网友:
直接双面胶粘机翼下面,回形针拉杆,舵机可以粘得离舵角近点.

网友:
隔的远的话,只好用2个舵机。

楼主:
楼上也是武汉的???

网友:
两个舵机好麻烦........

网友:
我们武汉的模友蛮多咧!:)

网友:
那么漂亮的赛斯纳,还是装下面好!老兄是做人要厚道吗?

楼主:
对啊,我的qq就是做人要厚道你是???

网友:
俺是作战系统,嘿嘿

网友:
从哪里买的塞斯那?多少钱啊?

楼主:
260元,含180减速动力组件  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