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JM400

楼主(2006-08-17):
剛剛買了新的 FUTABA 6EX-PCM,不懂得設置,希望有人可以幫幫我。

油門曲線 1-0% 2-25% 3-50% 4-75% 5-100%
螺距曲線 1-0% 2-25% 3-50% 4-75% 5-100%
大槳角度 1(-5) 2(+3) 3(+6) 4(+9) 5(+15)

為何我的大槳角度最高點與最低點相差那麼多,以上資料是原廠設置,請各位給予指教,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好像错了。负螺距0油门负2就可以了。太大容易打尾管。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都好像是默认的。也不应该这样。sjm的好像是60油门螺距是正4度。

网友A:
油門曲線 1-0% 2-70% 3-80% 4-90% 5-100
螺距曲線 1-46% 2-63% 3-76% 4-82% 5-89% 这个参数有前题:1.SWSH A%(不影响) E%(不影响) P=50%  2.舵机臂长为10mm 3.螺距曲线50%时桨角为0度.在这个前题下参数才有用
大槳角度 1(-1~2) 2(+2) 3(+6) 4(+8) 5(+10)

网友:
先收藏,等机机搞好后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門曲線 1-0% 2-70% 3-80% 4-90% 5-100
螺距曲線 1-46% 2-63% 3-76% 4-82% 5-89% 这个参数有前题:1.SWSH A%(不影响) E%(不影响) P=50%  2.舵机臂长为10mm 3.螺距曲线50%时桨角为0度.在这个前题下参数才有用
大 ...

这是普通模式的设置!3D模式的怎样设置?

网友A:
在同样前题下 3D模式:
油门 1:100% 2:92% 3:85% 4:92% 5:100%
螺距 1:11%  2:31% 3:50% 4:69% 5:89%

-9  到 +9度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同样前题下 3D模式:
油门 1:100% 2:92% 3:85% 4:92% 5:100%
螺距 1:11%  2:31% 3:50% 4:69% 5:89%

-9  到 +9度直线

D/R参数呢!

网友:
D/R不动,100% EXP LIN

楼主:
陀距和油門曲線以set好了....
但我又多了一個新問題.就是我的sjm鎖不到尾了....
飛機在未有離地就自己向右邊打轉..我以把陀螺儀的靈敏到set到最大了.
但仍然不夠靈敏.我要怎做呢.......

楼主:
我的sjm現在不能上升.......不知是什麼原因......
n-th 1(0%) 2(30%) 3(80%) 4(80%) 5(80%)
n-pi 1(15%) 2(25%) 3(30%) 4(50%) 5(65%)
pit -2 +4 +6 *9 +12
大槳轉數是2500轉.......細用10t 主是180t
但在50%油門時sjm就巳離地了....但我再加油上70%或更大油門時
sjm不升反降...請大大門幫我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jm現在不能上升.......不知是什麼原因......
n-th 1(0%) 2(30%) 3(80%) 4(80%) 5(80%)
n-pi 1(15%) 2(25%) 3(30%) 4(50%) 5(65%)
pit -2 +4 +6 *9 +12
大槳轉數是2500轉.......細用10t 主是180t
但在50 ...

加油门不升反降.
攻角过大肇成过载掉转速所以不升反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骡距不要去看是百分之多少,那没有意义~主要还是看大桨的攻角,我的数字给你参考一下,悬停的话,5点分别是-1。3。5。7。9~单位是度~   百分比只是遥控的范围现实,不同机子会不一样的,我50%的时候是3度 ...

大大.你說的我以完全做了.主用了14t 我是用原裝的sjm槳
pit也是-1 +3 +5 +7 +9 又沒有雙槳
但都是不能上升.只可離地一尺左右......點好呢??????
我好想哭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說的我以完全做了.主用了14t 我是用原裝的sjm槳
pit也是-1 +3 +5 +7 +9 又沒有雙槳
但都是不能上升.只可離地一尺左右......點好呢??????
我好想哭丫.......

你的油门与螺距数据可能有誤.再不能解决,可来电139516156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油门与螺距数据可能有誤.再不能解决,可来电13951615685

我巳知道是什麼原因了...是主槳不夠轉數了...只得2300轉的
螺距是我找不到中立點.所以pit不正確.
現在的pit是-2 +3 +5 +7 +9 以是正確了...
但我沒有新的摩打.我以訂了一個ake 3500......等安裝了新摩打sesting後
再說給大家知
還有我想問d/r 和 expo 是有什麼作用的和怎麼用....我很不明白
先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
CCPM 120 是不是伺服器的最大行程
是否一定要用120嗎???
我用100可以嗎....

楼主:
名称:A.K.E冰峰雷电450R35-LT外转子无刷马达
规格:KV:3500RPM
轴径:2.3mm
重量:38g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2.8A
最大电流:28A
效率:>95%
功率:300W
我用35a電調行不行呢????

楼主:
我想問d/r 和 expo 是有什麼作用的和怎麼用....我很不明白
我飛行線.不飛3d.是不是不用調d/r 和 expo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CPM 120 是不是伺服器的最大行程
是否一定要用120嗎???
我用100可以嗎....

ccpm 120 是指旋转傾斜盘类型中的一种 ,120度3等分类型.也就是sjm400选用的类型.

AILE   %
ELEV   %
PIT.   %
以上副翼,升降,螺距三种的百分率表示該項行程的大小,可單獨視需要进行更改,但无论大小%,其所用的总行程时间是不变的.而且每項的調整并非单指一个舵机,而是包含該項动作的所有舵机.所以加大行程也意味着动作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