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坏了个小零件,求教懂电子的兄弟

楼主(2006-08-17):
就这么个小二极管,今天本来好好的,正焊着平衡充的母头呢,就听到“叭叭”的打火声,低头一检查,这个东西在打火,里边还一闪一闪的亮!

然后一量,输出电压就没了

是不是只是这个小东西坏了啊?要换个什么规格的呢?

楼主:
对了!这个小东东两端的电压大家可以量一下
我正极和T接着的时候,通过量这个,发现是4。21V,正极不和T接的时候量是4.10,我估计这个就是截止电压了,不必要等亮绿灯再量

楼主:
居然没人回答我。。。。。。

网友A:
随便 弄个 手机万能充 就有哪个东西拆过去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 弄个 手机万能充 就有哪个东西拆过去不就得了~

行不行啊?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还是个开关二极管啊?

网友:
手上没哪个玩意 不知道哦~~

网友B:
是稳压管,具体稳压植要焊下来看。明天帮你看看。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谢谢了!这个在带电的时候就是4。2V左右,那我找个相同的就好了!

我应该找个功率多少的呢?

国产的二极管不会影响电压输出吧?

网友:
看看这个极管上有没有型号,不过开关电源比较麻烦,很可能不单单是这个管子坏了。

楼主:
只有B1,7两个字样

网友:
如果是开关二极管,就换个1N4148;如果是稳压管,要把它拆了,拿去卖电子零件的咨询一下。

而且不一定只是它坏了,可能是其他零件损坏导致它损坏的,先换了试试。

楼主:
二极管肯定坏了,我拆下来一量,两端都通了,数字表显示000

网友:
是7B1。应该是7V1的。

.

.

网友:
我只知道亮晶晶的透明的那个管子叫稳压管,,你可以问问 峰回路转 ,他知道的多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你要是修好了告诉我一下是可以换什么二极管上去~~!!!!
也上有B1 7 的字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个小东东两端的电压大家可以量一下
我正极和T接着的时候,通过量这个,发现是4。21V,正极不和T接的时候量是4.10,我估计这个就是截止电压了,不必要等亮绿灯再量

如果是你在正常时测的电压,那应该是一个4.2V的稳压二极管,4.2V 的稳压二极管充当电池的过压保护防止过冲,找个4.2v 1W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