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转角

楼主(2006-08-17):
请问一下,多极的转角可不可以调整,我的舵机和遥控配合老是觉得转角不够,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好点的控都可以调整舵角的.

楼主:
天地飞的六通,怎么调阿,请教,只能微调

网友:
天地飞可以调整大小舵角

楼主:
怎么调啊,恨死8个字的限制了

网友:
天地飞没有数字调节,飞油机还是算了吧。

楼主:
一般舵机的转角是多大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一下吗

网友:
FUTABA舵机参数表

S9150 Digital servo
尺寸:47.5X27X25.3mm
重量:53g
速度:0.18sec/60"(4.8V)
扭力:5.8kg:cm(4.8V)
——————————————————————————
S9151 Digital servo
尺寸:40X20X36.6mm
重量:50g
速度:0.19sec/60"(4.8V)
扭力:9.5kg:cm(4.8V)
——————————————————————————
S9206
尺寸:40.5X20X37.5mm
重量:53g
速度:0.19sec/60"(4.8V)
扭力:9.5kg:cm(4.8V)
——————————————————————————
S9601
尺寸:31X16X30.2mm
重量:31g
速度:0.15sec/60"(4.8V)
扭力:2.4g:cm(4.8V)
——————————————————————————
S9250 Digital servo
尺寸:40.5X20X37.5mm
重量:54g
速度:0.11sec/60"(4.8V)
扭力:5.5kg:cm(4.8V)
——————————————————————————
S9253 Digital servo
尺寸:40X20X36.6mm
重量:49g
速度:0.08sec/60"(4.8V)
扭力:2.0kg:cm(4.8V)
——————————————————————————
S3103
尺寸:21.8X11X19.8mm
重量:9.5g
速度:0.11sec/60"(4.8V)
扭力:1.2kg:cm(4.8V)
——————————————————————————
S3102
尺寸:28X13X29.7mm
重量:21g
速度:0.25sec/60"(4.8V)
扭力:3.7kg:cm(4.8V)
——————————————————————————
S9450 Digital servo
尺寸:40.5X20X37.5mm
重量:55g
速度:0.10sec/60"(4.8V)
扭力:8.0kg:cm(4.8V)
——————————————————————————
S9251 Digital servo
尺寸:40X20X36.6mm
重量:57g
速度:0.07sec/60"(4.8V)
扭力:3.7kg:cm(4.8V)
——————————————————————————
S3101
尺寸:28X13X29.3mm
重量:17g
速度:0.18sec/60"(4.8V)
扭力:2.5kg:cm(4.8V)
——————————————————————————
S3002
尺寸:31X16X30.2mm
重量:35g
速度:0.20sec/60"(4.8V)
扭力:3.3g:cm(4.8V)
——————————————————————————
S9252 Digital servo
尺寸:40.5X20X36.6mm
重量:50g
速度:0.14sec/60"(4.8V)
扭力:6.6kg:cm(4.8V)
——————————————————————————
S9101
尺寸:38.5X19.5X34.5mm
重量:45g
速度:0.16sec/60"(4.8V)
扭力:3.1kg:cm(4.8V)
——————————————————————————
S135
尺寸:31X16X29.7mm
重量:29.5g
速度:0.15sec/60"(4.8V)
扭力:1.9g:cm(4.8V)
——————————————————————————
S9102
尺寸:44.7X22.6X26mm
重量:46g
速度:0.13sec/60"(4.8V)
扭力:3.6kg:cm(4.8V)
——————————————————————————
S9202
尺寸:40X20X35.5mm
重量:50g
速度:0.22sec/60"(4.8V)
扭力:5.0kg:cm(4.8V)
——————————————————————————
S9001
尺寸:40.4X19.8X36mm
重量:48g
速度:0.18sec/60"(6V)
扭力:5.2kg:cm(6V)
——————————————————————————
S3802
尺寸:44X23X43mm
重量:72g
速度:0.56sec/60"
扭力:11.0kg:cm
——————————————————————————
S9602
尺寸:36X15X30.7mm
重量:31g
速度:0.09sec/60"(4.8V)
扭力:2.7g:cm(4.8V)
——————————————————————————
S9203
尺寸:40.5X20X37.5mm
重量:53g
速度:0.11sec/60"(4.8V)
扭力:5.5kg:cm(4.8V)
——————————————————————————
S136G  收腳專用
尺寸:45.2X22.7X25.4mm
重量:42g
速度:0.50sec/60"(4.8V)
扭力:5.5kg:cm(4.8V)
——————————————————————————
S3801
尺寸:59.2X28.8X49.8mm
重量:107g
速度:0.26sec/60"
扭力:14.0kg:cm
——————————————————————————
S9404
尺寸:39X20X37.4mm
重量:55g
速度:0.11sec/60"
扭力:5.7kg:cm
——————————————————————————
S9204
尺寸:40.5X20X37.5mm
重量:53g
速度:0.19sec/60"(4.8V)
扭力:9.5kg:cm(4.8V)
——————————————————————————
S135C
尺寸:31X16X30.2mm
重量:29g
速度:0.15sec/60"(4.8V)
扭力:1.9g:cm(4.8V)
——————————————————————————
S5301
尺寸:59.2X28.8X49.8mm
重量:125g
速度:0.23sec/60"
扭力:21.0kg:cm
——————————————————————————
S9402
尺寸:40.5X20X37.4mm
重量:55g
速度:0.10sec/60"
扭力:8.0kg:cm
——————————————————————————
S3003
尺寸:40.4X19.8X36mm
重量:37.2g
速度:0.19sec/60"(6V)
扭力:4.1kg:cm(6V)
——————————————————————————
S5801
尺寸:46X25X44mm
重量:83g
速度:0.5sec/60"(7.2V)
扭力:9.8kg:cm(7.2V)
——————————————————————————
S3302
尺寸:59.2X28.8X49.8mm
重量:103g
速度:0.19sec/60"
扭力:8.0kg: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