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最新改的水冷 重量轻 低成本

楼主(2006-08-17):
就是将4个内径3毫米的铜管 取长度大于原来铝散热器的宽度
用胶管串起来,铜管可以用环氧树脂粘在铝散热器上
中午试验 水的温度50度 ,可以说带走大部分热量
感觉比绕铜管方式简单方便 容易制作.

网友A:
效果好吗????
就两跟???效果好吗????

楼主:
够了足够使用
够了足够使用

网友B:
看见楼主还加了导热硅胶!一般玩玩可以了

网友C:
我去年也是这样改的,散热效果不错,不过现在拆了,改用单只775电机,速度比原来快很多.

网友D(2006-09-28):
哈哈!不错这2天就是在找怎么搞水冷了!!!!
总算找到了!呵呵!

网友E:
不懂水冷,但是通过热学理论分析来看,效果是不大的。
接触面如此之小,还不光滑,热阻非常大,至于楼主说的效果,我觉得是电机本身不怎么热,或者散热片本身带走热量,而与此铜套水冷无关。
而K100的加了硅脂,效果会好很多,因为接触面大了。

网友D:
问下怎么进水和出水啊!要是有图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