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雷鸟学学直机!请问xtr还是aerofly练习好?选什么机 ...
想买雷鸟学学直机!请问xtr还是aerofly练习好?选什么机型比较相似?谢谢

楼主(2006-08-17):
请问xtr还是aerofly练习好?选什么机型比较相似?谢谢

网友A:
你买雷鸟里面就带模拟器不需要另买。

楼主:
雷鸟带的能有xtr好吗?

网友B:
各有所长。你如果能玩XTR也肯定能玩aerofly。后者里有款国内四通的原型机。你可以拿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