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简单炸机看泡沫机补强的重要性

楼主(2006-08-17):
泡沫福克,机翼在翼梁部位和前缘添加了纤维胶带补强,机身则没有加任何补强材料。

看看炸机瞬间视频和炸机后的效果。

http://www.coooba.com/model/video/060817.wmv

网友A:
哪个1+1板机到现在我都没敢飞,也是泡末的现在都在练你哪个EPP,哎那个实在是太软了,空中机翼都会成V字形,而且舵效很不明显,可能还是软的原因。我想下次别人订购的时候傻猫最好再建议多买点(最好一打)细碳杆子加固,
----或者象SPACE RIT SP用碳杆子支撑!

网友B:
建议一般练习机在补强方面,最好在机机的表面蒙上一层透明胶带!会非常耐炸的,又不重!
我早上飞了2005高速撞灯柱,从十多米的高空直接掉下了,居然没事,就机头凹了点。保护得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一般练习机在补强方面,最好在机机的表面蒙上一层透明胶带!会非常耐炸的,又不重!
我早上飞了2005高速撞灯柱,从十多米的高空直接掉下了,居然没事,就机头凹了点。保护得也不错!

    原来已有此高人使用这种方法拉,的确要比上多几根加强杆好啊,我试过飞KT从10米高空跌下来,因为全身贴了透明胶,只是歪了点,而且透明胶也不贵,非常推荐新手炸机练习使用!!哈哈

【广告】XX牌透明胶,是您家居旅行,乱飞炸机的必备良药........

网友:
用透明胶除了重没什么缺点。我的翼龙翅膀就是这样弄的,结果机翼没事把连杆和桨撞坏了。

网友C:
傻猫,里面有病毒,我刚下来电脑就蓝屏了..你看一下怎么是回事
大家先不要下..

网友:
我也买了台飞机,用透明胶真的能加固机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1+1板机到现在我都没敢飞,也是泡末的现在都在练你哪个EPP,哎那个实在是太软了,空中机翼都会成V字形,而且舵效很不明显,可能还是软的原因。我想下次别人订购的时候傻猫最好再建议多买点(最好一打)细碳杆 ...

刚性和韧性还是有不少矛盾之处的。

另外,你说的“空中机翼都会成V字形”,不知道具体是怎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EPP机的机翼内段是有碳管梁加强的,可弯折的只是靠近翼尖的一段。
另外,你的舵面满舵的时候有多大偏转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一般练习机在补强方面,最好在机机的表面蒙上一层透明胶带!会非常耐炸的,又不重!
我早上飞了2005高速撞灯柱,从十多米的高空直接掉下了,居然没事,就机头凹了点。保护得也不错!

你这个是KT机,强度特性和泡沫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KT练习机加强,机翼前1/3外表面贴宽胶带,机身左右贴装饰胶带就可以了,没必要做成木乃伊。我有多次高空拍广告牌经验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猫,里面有病毒,我刚下来电脑就蓝屏了..你看一下怎么是回事
大家先不要下..

应该是你自己电脑的问题吧,会声会影倒出的一段WMV视频而已。

网友D:
我想问问,想升滕J3这种泡沫飞机需要加固鸡翅膀吗?我看表面上有点折痕~如果要加固的话有那些比较方便容易的方法~?

楼主:
很遗憾。我发了帖子后干别的去了,回来一看没有一个回帖有说到和主题相关的关键问题。

我一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机翼在翼梁部位和前缘添加了纤维胶带补强,机身则没有加任何补强材料。

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几个侧身翻后,机翼的完好无损和机身的三断。

这是首先触地的机翼翼尖,几乎没什么损伤。

这是断成三截的机身,可以看出未加补强的泡沫机身在侧向受力的时候几乎没有抵抗撕裂的能力,和拉了纤维胶带的机翼成强烈对比。如果这里在机身的两侧各拉一条胶带从头至尾,就断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顺便提一下,上次倒飞拉杆的那个小3A,头部损坏严重,机翼和后机身也是毫发无伤的
,因为有蒙皮。

类似这种密度并不是特别高的泡沫机,其实材料本身有不小的缓冲幅度,最怕的就是撕裂。这也是木乃伊补强行之有效的原因。

不过对于有些刚度特别好的泡沫成品机来说,炸机的后果往往是粉碎性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想升滕J3这种泡沫飞机需要加固鸡翅膀吗?我看表面上有点折痕~如果要加固的话有那些比较方便容易的方法~?

有具体的介绍吗?

机翼材料、密度不同,补强的方法也不同的。
飞机的机翼有的是发泡成型的,也有的是KT压出来的。
发泡机翼有中密度高密度的、带梁和不带梁的,做法不同。如果是KT压出的那种薄机翼,基本上就只能是加碳纤管补强了。当然,上碳纤管的时候顺便上胶带……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67651a1947c1.jhtml
我是在这里买的~具体的参数也不太懂~就感觉在论坛看到这么多飞机掉下来的,想加固一下,耐折腾一点嘛~~你帮我参考参考~

楼主:
估计应该是KT的那种吧,你看机翼下面是凹的还是平的就知道了。

如果是比较薄的KT翼,而且没有梁,简单的做法是在下面或者前缘粘一根碳纤管,顺便在前缘贴胶带包住1cm以上的宽度。

另外,这个机子的机身看起来好像是高密度泡沫?可能会比较脆,怀疑原来的图装贴纸不太够强,最好两侧各拉一道粘性好强度好的胶带从头到尾。

网友:
哈,谢谢,指导的真详细啊~

网友E:
纤维胶带还是很好使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纤维胶带还是很好使地!

是啊,就说上面那个机翼,原来用木质中单梁,感觉强度不太够,受力明显弯曲,于是在上下各一道纤维胶带,刚性很好了。

网友:
我的翼龙就是用纤维胶带补强的,并且在翼根部用宽胶带将之与机身缠绕2圈,强度很好,多大的动作都能忍受从来没在空中分解过。

网友:
这种胶带一般在什么地方有卖?文具店??